新手入电直,500级以下有哪些推荐呢?

楼主(2020-03-08):
新手,已有华坑super cp。500级以下有哪些推荐机型?富丽360、465推荐不?价格亲民些的

网友A:
但更推荐x3

网友B:
个人推荐先入手白菜450,富丽360的头罩要100多,450的头罩只要15元360小炸3轴不变形,450大炸钱包没压力。450除了熄火降落难度大,其它动作都能飞,还能锻炼修机技术。同时舵机电调陀螺仪和360通用,等飞行技术炸出来了买个360空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更推荐x3

X3价格高许多啊,我还新手。360和465区别大不

网友:
360 然后换金属尾桨夹够你飞了

网友:
x3或者小罗的480,便宜的真心精度不行。

网友:
450费用最低,应该从450开始。450pro是一个经典机型。对以后的深入有很大帮助。

网友:
x360吧,三轴比450硬,炸鸡好排震。450排震比较头痛。也可以买M2,结构简单清爽,配件也不贵,炸草地基本捡起来还可以飞

网友:
最佳机型应该是450了,易损件白菜价。

网友:
富丽465或者亚拓450L更好一点,螺旋桨长些,手感更好一点,配件基本和450通用。

网友:
亚拓470的机子是不是新手飞

网友:
380级的470L不错  325 和360级有些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推荐先入手白菜450,富丽360的头罩要100多,450的头罩只要15元360小炸3轴不变形,450大炸钱包没压力。4 ...

450大炸没压力,而且能提高维修技术

网友:
泰世X3或者富丽x360,实际更推荐你上中型机,XLPOWER 520或者TG 520,做练习机是更佳的选择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指点,已入x360

网友C:
是富丽x360吗?这个没有飞过。听说富丽的金属件有点软
来自微站

网友D:
练手 450是王道  没有其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富丽x360吗?这个没有飞过。听说富丽的金属件有点软

是的,反正空机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练手 450是王道  没有其二

450停产,买不到新的

网友:
想想我刚入门的时候就是450,先是有副翼,折腾半天,炸了,好换个新旋翼头又炸了,在换无副翼,换陀螺仪,飞起来了,前前后后折腾了4架,都没怎么爽飞过,因为小飞机太飘了(可能我模拟器没练好或者没调试好),最后四架就留了一架450PRO,后买又买了500又走上一条不归路,但是这条不归路我是越玩越爽,哈哈,买了一架又一架,前前后后有五架,18年的时候把那架450PRO电子设备拆了换了一架450SPORT因为我准备留着装像真机的。啰嗦了半天,也不是推荐,因为X3 360 470那些我都没玩过,玩的最爽的就是500,技术也是在500上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停产,买不到新的

富丽450呀,有全新的,有带马达舵机电调套餐

网友:
不要完全考虑价格,后期费用更高。

网友:
不托不吹,我个人认为如果你想着简便,不想太多,那就是富丽x360,x3也行(国内貌似新的空机没多少了)。管他哪个最后都是什么冰人*富丽*泰式的万国件

然后如果有一定动手能力,450pro、480、465、450l、470都可以,相对维修会麻烦一些,维修价格也是分段上升的

然后喜欢大机的那种滞空感,而且以后很有想法可能上600级的,或者12s的550之类机子。可以考虑富丽380/420,sab380(不要说全包壳炸鸡贵,当练习机尾管炸了拿碳布或者玻纤布哪怕普通布刷环氧都可以救活),亚拓500pro(注意500pro已经没新机子,需要咸鱼收二手,但是配件很便宜)
不推荐500级以上机子,原因是后期维护费用,上面推荐520的也得考虑新手一个电池最少350+的价格,大桨一个120+价格,加上其他配件对比500级以下还是翻了几番。
然后当然推荐用g7、next这些模拟器自己感觉哪个机子适合自己,选定再买。注意搜索论坛炸鸡图,可以知道这些机子哪里易损,后期的配件需要支出多少。

网友:
推荐个锤子,500以下就真假x3。买450配件白菜,不好飞不好调修。买富丽420配件相对更贵。就真假x3好飞,副厂件支持配件比450略高,好调整修理,性能和配件价格达到了较好平衡。

网友:
先450,X3或者鸭子,然后换X5或者480飞机,单电池6S飞机500mm左右的桨,差不多就可以上700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