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电钻还是电磨,单纯考虑到航模的话就电磨了。

楼主(2020-03-08):
这几天由于需要给铜管转2mm的孔而开始在淘宝上浏览起电钻来,加上数码之家论坛的关于电钻的帖子。对一般的家用电钻有了初步的认识。说起来还得感谢航模让我明白选择电钻的几个条件。锂电,有刷与无刷电机,功率,披头/钻头的材质与通用性,反正模友接触这些电动工具比一般人懂得快,明白道理。

好了开贴的目的还是想听听大家都意见毕竟是过来人,有些问题必须得亲手摸过玩过才晓得哈。到底是选择电钻还是电磨都要220v的,因为用的时间不多,可能会长期吃灰。所以锂电不适合我。并不是说锂电钻没220v电钻好,而是不适合我。
在很多地方大家都提到电钻的同心度不好,我想如果我打1/2/3mm的小孔时径向的跳动会打偏或变形的。相比之下电磨换上钻头感觉同心度会好些,且用在航模上磨一下,钻个孔,切点软金属啊什么的都还用得上。那么现在就拿不定主意了。
现在的电钻与电磨的钻头刀头披头基本都能互换。也就是这两把工具都是多用途的。个人更倾向于电磨,因为需要打孔的情况很少很少,两个工具重量一轻一重。都是3角爪金属夹头,电钻1-10mm 电磨1-5mm左右,价格都差不多100-158这样子,打算只买标配。钻头磨头刀片都另外去买。在我心里电钻要粗一点,力气大些,可以用来打墙。而电磨呢,力量弱,中心较准。不适合钻金属。
好了,大家谈谈电钻电磨吧。也可以让那些没有电钻电磨的朋友一点参考吧~谢谢,谢谢。

网友:
折腾小东西应该电磨比较顺手

网友:
能用就行,不纠结

网友:
着有啥好纠结的,都要的,我有4把打孔的工具,迷你磨12v,可以夹切割片,主要做静模和细节,手Q钻12v,主要拆螺丝用,220电摩,主要加工层板一类迷你磨干不动的,台钻220v,这个买的不好,精度一般般

网友:
电磨和电钻各有各的用途,由于电磨没有减速机构,所以转速越高力矩越小,适合打磨。电钻一般是经过一级或者多级约10:1减速使力矩增加,但是钻速会降低,适合钻孔。相互并不能很好的代替,这就是本质上的区别。如果考虑模型或者简单的维修修整还是电磨方便,附带的配件也多。

网友:
现在的小电磨和一只钢笔大小,里面装一节3V 7#锂电池,配一套标准3mm磨头,非常的轻便好用。电钻如果要精度,就买个6mm夹头的小台钻,不占地方。手持工具尽量选锂电的,无线化。220v供电的一是体积没有很小的,二是真的使用和收储都不方便。

网友:
充电钻可以可以备一个,拆螺丝保养很迅速,主要是可以看横轴直不直然后可以辅助拧横轴螺丝电摩的话很便宜买一套才大几十块。自己diy一套最多50吧

楼主:
感谢回贴的哥们儿,没有想到的问题都知道了。先来把充电的电磨吧,看看有没有用18650电池的。18650给我的感觉比那些垃圾锂电好而且自己换个电池也方便。电磨现在想到的用途有,拧滑的螺丝打磨成夹钳好拆的形状,钻点小孔,拿来玩。好

网友:
如果经常玩,带软轴砂轮机一台(1*0元),充电钻一个(*0元),真要打好孔,精密直流台钻一台(3、400元),电磨一个(100元内),砂带机一台(200元内),各有各的用途,可以先买前两个,绝对实用。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意见,我先买了一个电磨,200w左右的,可以钻小孔。或切割螺丝。这样就不用每个尺寸的同型号都备上了。买长点的多买点,需要多长自己切,还可以给滑掉的螺丝开槽,方便用一字拧开。还有很多了反正比锂电钻实用对于我来说。。下一步买个力气大点的锂电钻。选择锂电池是方便使用退役电池。打算买3s充电钻,什么龙韵富格,100元内的就行。用它方便家里换家具螺丝,家里衣柜铰链几乎每年都在换。一直没有电钻。每次换下来累死我了。这回电钻到了后全部换成不锈钢铰链。至于用电钻拧螺丝。我是强烈欢迎的。本来是看好米家的电动螺丝刀,但是它好像不能当电钻用,1s电池供电觉得动力不足,没用过猜的。所以还是买电钻为主辅助螺丝刀功能的。在选购电钻时大家有些啥意见请指点指点。多谢。

楼主:
还有我电磨买的时220v 200w的

网友:
电摩和电转有什么分别啊。。。换头而已

楼主:
电磨转速是电钻的10倍,电磨电机小齿轮组多是提速,电钻电机大些,齿轮组都是减速加力。估计是这样哈。

楼主:
所以我买了大一点的电磨一只手能拿的。就是想兼顾打一些小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