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炸机求分析原因

楼主(2020-03-09):
(无正文)

网友A:
兄弟给个过程啊

楼主:
昨天飞小胖,出现飞控突然变手动模式死机坠落,现在怀疑是接收机出了问题,我的接收机是天地飞ET12的8通输出1-12  SBUS信号,但前天加了个信号灯,用SBUS转PWM转换器,把8通信号转出用于信号灯,我以前是从未启动过8通道,现在怀疑空中切手动是接收机直接输出8通PWM信号而把1-12的SBUS给覆盖了,导至信号丢失,我起飞前打开信号灯开关也出现了飞控切手动模式,副翼襟翼全部抽风的现象,当时没在意,飞控是SN-L,希望大家分析一下,是不是接收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给个过程啊

刚发别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飞小胖,出现飞控突然变手动模式死机坠落,现在怀疑是接收机出了问题,我的接收机是天地飞ET12的8通输 ...

我用过切糕U22,也是中途切模式,突然像没了动力一样,画面飞控重启,头朝下坠,我怀疑是不是供电不足引起的飞控重启。
好在我的U22是秒启动,无需像SN那样等待10秒,所以就救过来了,楼主感兴趣的话我会发DVR录像

楼主:
我感觉不是重启,司南飞控重是有个加载画面十秒左右,如果发生重启我绝对能看到

网友:
原因是地球引力造成

网友:
是不是失控,

网友:
和你的操控没有关系

网友B:
信号灯是什么?中间加的设备越少越好,为啥不直接用sbus接收机,你是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灯是什么?中间加的设备越少越好,为啥不直接用sbus接收机,你是什么飞控?

夜航灯,我这个就是SBU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夜航灯,我这个就是SBUS的

感觉还是你飞控抽风导致的

网友:
这个有点惨

网友C:
死机怎么会油门,这是全速俯冲下来才会炸成这样,又没有日志可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死机怎么会油门,这是全速俯冲下来才会炸成这样,又没有日志可供参考

没开DVR

楼主:
这次炸机,我感觉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是我上述的,第二是那个转换器的问题,首先,飞控突然变手动,这是丢失接收机信号才会有,丢失遥控信号时,接收机依然会发送失控保护设好的值,直接变手动加控制不了感觉像断连才会出现,我PWM转接器是和信号线并连一根线,如果转接器干扰也有可能,我之前连别的飞机都是有两路SBUS,第八通SBUS接飞控,第九通SBUS  2连转接器,而这架只有一个SBUS输出,转接器和飞控共一根线

网友:
分析的很有道理啊,我认为飞控故障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开DVR

距离稍微远点,飞机快落地时遥控器会丢信号,然后触发返航飞控全油门,b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