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光固体打印时经常失败问题

楼主(2020-03-09):
各位3D打印老铁,本人在使用打印机时经常打印失败,一直难以驯服机器,拍了几张图请各位帮分析分析原因。另一个问题,光固化收缩比较厉害,精度难以控制。是因为曝光时长原因吗?

零件是用solidworks画的,导入stl后使用赤兔切片, 以下图片中有参数。

网友:
不加支撑?

网友:
对了,树脂买稍微好一些的,里面会有一丢丢的黑科技添加物,收缩率会小很多,然后零散的小大小固化时间别超过20min

楼主:
已经加过支撑了。

网友:
我也不喜欢用光固化,打印成功率低不说,后处理清洗特别麻烦,需要长期屯大量酒精和买一台超声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而且光敏树脂还有毒的,在身体里会堆积损害很多年排除不掉,味道还大,清晰也麻烦,东西少的时候只 ...

看来光固化应该是未成熟。

网友(2020-05-25):
收缩和原料有关
支撑不要过长;视模型,有的根本不需要支撑
固化时间参考原料参数
平台必须调平
现在有植物基树脂,味道没刚性树脂大,有的还可以用清水后处理不需要酒精

网友B:
我觉得很好用,精度高,打小件方便的很,楼主可换树脂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很好用,精度高,打小件方便的很,楼主可换树脂试一下

请教下您买的是什么树脂,价格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您买的是什么树脂,价格如何

我买的anycubic打印机送的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