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电池正负极接反

楼主(2020-03-09):
焊接技术不行,焊接t插的时候把母t插里面的两个铜柱弄的伸出了母体一些,但毕竟把线焊住了,觉得用着肯定没问题。
结果飞了几次,人就有点恍惚,上电池的时候没注意,电池正负极的公插,插飞机母插的时候正负极对反了,插头冒烟了一下。完后再正确上电主板上灯亮着,飞机已没了反应。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穿越机正负极接错,除烧了电调外,飞控和dji天空端会受损吗?通常正负极接反会造成哪些后果?
我这块电池还能用吗?

飞塔还能反厂维修吗,有没有大通曼巴飞塔的售后联系方式呢?
不胜感激!

网友:
不好说,电调九成得烧。飞控烧了应该可以修。dji天空我没有,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A:
怎么插进去的呢?都已经是防插反设计了。 天空端,可以单独焊插头接电池测试,飞控电调一起寄回去吧,大通售后还是不错,就是现在估计挤压的活多,得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插进去的呢?都已经是防插反设计了。 天空端,可以单独焊插头接电池测试,飞控电调一起寄回去吧,大通 ...

大通的售后地址,老哥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通的售后地址,老哥有吗

大通售后维修服务于2020年3月1日起恢复,但由于疫情影响,快递派送可能延误,请尽量选择较为可靠的快递公司寄件,避免丢件;
疫情尚未到达折点,切勿聚众约飞,还请遵守国家相关规定,不要松懈,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返修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雁田村佰加壹科技园A栋三楼大通创新,猫咪老师,17670825046
请随货备注好您的回邮收件人信息、地址及返修原因/问题描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通售后维修服务于2020年3月1日起恢复,但由于疫情影响,快递派送可能延误,请尽量选择较为可靠的快递公 ...

加了他们的qq群,关注了他们的公众号。谢谢你,返厂快递已经发出

网友B:
穿越机还在用t插呀,建议用xt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还在用t插呀,建议用xt60

大通曼巴的电调能和翼飞的飞控组合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