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DSM2接收机如何设置?

楼主(2020-03-09):
我用的是F4 V3plus飞控(如图),遥控器是JR 11X ZERO,接收机是DSM2卫星。遥控器和接收机已经对过频了,接收机焊接在飞控的3.3V GND RX3引脚(卖家说RX3),BF地面站设置打开了UART3口,接收机选择了MSP(模友推荐的),但是接收机页面打舵没有任何反应。求大家帮忙。

网友A:
应该是串口接收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串口接收机吧

选了串口,也不行

网友:
是不是要选择串行数字接收机然后协议选择spektrum1024?

网友:
接到rx2,打开串口2,协议选择地平线和1024的

网友:
第一页配置那里你选错了,应该打开第二项数字串行接收机,把第一项关了

网友:
udrt3开数字串口,位置错了

网友B:
搞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吗?

没有啊,你会吗?

网友C:
可以到LDARC官网上看下设置视频,有DSM2的设置视频
http://www.ldarc.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到LDARC官网上看下设置视频,有DSM2的设置视频
http://www.ldarc.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啊,你会吗?

有空看看我的帖子,我的接收机都都是DSM的。

假设你连的是二号,完全按照我这个来。

完全按着这个来,DSM2用1024,DSMX用2048

这里选有JR的。就完成了

网友B:
把我的帖子统统看一遍啥都明白了。去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空看看我的帖子,我的接收机都都是DSM的。

假设你连的是二号,完全按照我这个来。

谢谢,我这就去看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我的帖子统统看一遍啥都明白了。去顶啊~!

这个接收机,飞穿越机怎么样。我的怎么飞机掉下来,近距离。

网友D:
这是复厂的卫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复厂的卫星吗?

原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空看看我的帖子,我的接收机都都是DSM的。

假设你连的是二号,完全按照我这个来。

搞定了,谢谢你

网友:
dsm2 x 都可以的
美国人的东西 绝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