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你而来,势不可挡

楼主(2020-03-09):
垂起无人机结合了多旋翼和固定翼两者的优势,既能高速巡航又能原地垂直起降,具有对起降场地要求低、机动性好、巡航速度快、续航时间长等优势,逐渐成为无人机中的新宠。

TMOTOR针对垂起无人机推出了V系列垂起专用电机,其明星产品V505因电机动力强劲,体积轻巧,抗过载能力强而被各行业客户广泛使用

TMOTOR V系列产品有V505、V605和V807三个型号,适用飞机起飞重量由10kg到40kg不等。如有更大的拉力需求,也可以根据需求提供相应的动力解决方案。

网友A:
这么明显的广告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明显的广告贴?

人家前面也是做了一些掩饰的

网友B:
为什么TMOTOR电机可以卖那么贵?同参数的好盈可以买几个了。贵的价值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TMOTOR电机可以卖那么贵?同参数的好盈可以买几个了。贵的价值是什么

贵的价值在于故弄玄虚和闭眼瞎吹,如果是真的好那么为什么量产机型批量采用而不进行宣传反而要故意磨去其型号呢?(比如某燕和某盈),这样雇几个写手弄几个水军死牛烂马的包装炒作有意思吗?骗得了一时难道骗得了一世吗?这些所谓的厂家无非是想抄抄热度赚点热钱而已,时间一长统统都不见了踪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贵的价值在于故弄玄虚和闭眼瞎吹,如果是真的好那么为什么量产机型批量采用而不进行宣传反而要故意磨去其 ...

那你可以看看你说的那两间厂商,有没有T-motor公布的测试项数据多,有些只有一些基本的电流,加拉力加功率温度之类的,像油门点位这些,还有一些需要的数据图,都没有公布,你说人家贵,自有贵的道理,力效什么的,T-motor我觉得是做得比较好的,这也是卖得比较贵的原因,人家卖得贵,你也可以不买啊,何必踩人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