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电机的问题

楼主(2020-03-09):
OS 5020电机,服役多年轴承不行了,准备换轴承,但尾部螺丝拧不出来,已经拧圆了一把刀头,怀疑是出厂打了螺丝胶但用烙铁加热以后还是纹丝不动,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烙铁功率估计不行。60W的?   200W上。用签字。或者大一号内六角砸进去

网友A:
热风枪吹吧,工程师取丝钳配合。最后就是破拆。

网友A:
你是电机座取不下来?直接把电机座损坏,小台钳夹上就出来了。更简单。换12.9螺丝吧,内六方好用不滑牙

网友B:
按正常来说拆了转轴卡环就能把转子和轴一起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电机座取不下来?直接把电机座损坏,小台钳夹上就出来了。更简单。换12.9螺丝吧,内六方好用不滑牙

不是电机座,这个电机用螺丝固定轴而不是卡簧,那个螺丝拆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正常来说拆了转轴卡环就能把转子和轴一起拆下来。

这个电机用螺丝固定轴不是卡簧,固定螺丝拆不下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电机座,这个电机用螺丝固定轴而不是卡簧,那个螺丝拆不下来了

照片看不出来,拍清楚,说清楚问题,才可以帮到你

网友:
那就花一两块钱去买个防风打火机回来专烧那螺丝头直到它冒清烟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吹吧,工程师取丝钳配合。最后就是破拆。

就不怕高温退磁么

网友:
加热然后拧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看不出来,拍清楚,说清楚问题,才可以帮到你

电机轴是空心的,内部有螺纹,厂家用一颗内六角螺丝拧入电机轴后段来防止转子脱落,现在的困难是螺丝拧不出来,和电机其它部分关系不大

网友:
用电动扳手

网友C:
底座拆掉大力钳伺候

网友:
先拆去十字架,再加热,觉得够温度,再用台钳夹螺丝头,拧电机轴

网友:
把圆螺丝用锉刀锉成方型,再用扳手拧。

网友:
你的内六方太差,用那种白钢内六方。
加热要适当,有退磁问题,防风打火机更不可取,会烧毁漆包线绝缘漆导致短路

网友D:
还有,建议仔细查看一下外转子前部,外转子和轴一般是由一颗或两颗机米顶丝固定的,拆下后可由后部将轴拆出。
看你这电机结构,我估计外转子上那些排风孔可以伸进内六角螺丝刀拆下机米顶丝,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建议仔细查看一下外转子前部,外转子和轴一般是由一颗或两颗机米顶丝固定的,拆下后可由后部将轴拆出 ...

谢谢您提出建议,之前用了亚拓螺丝刀,刀头和螺丝不会打滑,但拧到手和刀柄打滑也拧不出来,换最便宜的L形螺丝刀力臂长但刀头直接圆了,另外试过拧松前端螺丝,但那样轴和转子打滑,这样反而不能抓住转子用力拧,现在放弃了,怕把电机拧坏,既然还能转就再飞一段时间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提出建议,之前用了亚拓螺丝刀,刀头和螺丝不会打滑,但拧到手和刀柄打滑也拧不出来,换最便宜的L ...

轴和转子都打滑了,那你就拔出来啊。转子磁钢和铁芯定子有磁力,用力

网友D:
手和刀柄打滑?垫毛巾、管钳、链钳......
那根轴,就是根钢棒,不可能和外转子一体的,你既然已经拆松了和外转子固定的机米顶丝,那外转子就可以和轴脱开了。你感觉拔不动那是外转子磁钢和定子铁芯吸住了,吸力很大的,用力!!!
一根等直径的棒子,不是只能从一头拔出来的,两头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和刀柄打滑?垫毛巾、管钳、链钳......
那根轴,就是根钢棒,不可能和外转子一体的,你既然已经拆松了和 ...

轴上紧顶丝的位置有可能有槽,顶丝要往外多拧一些

网友D:
机米螺丝松到位,前面桨座拔掉,握住外转子,轴头朝下,使劲一磕,完活。多简单的事儿。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米螺丝松到位,前面桨座拔掉,握住外转子,轴头朝下,使劲一磕,完活。多简单的事儿。放弃......

原来想过这个方案,前面桨座也拔不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想过这个方案,前面桨座也拔不下来

桨座就是个夹上去涨紧的,又不是长上去的,还是个铝的,这也拔不出来?你这,我实在是无语了。放弃也许是你最好的选择了

网友:
你需要一把enginer 老虎钳 专治各种不服气的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底座拆掉大力钳伺候

正解,再不行螺丝锉掉点,夹住就不会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想过这个方案,前面桨座也拔不下来

钳子夹住桨座,往地上砸子弹头最前面,轻点。

网友:
是不是反牙螺丝

网友:
或者是上了螺丝胶,要加热,才能拧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