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水飞机 sea duck 制作

楼主(2020-03-09):
由于没有合适的起飞跑道,正在制作双发水飞机。看能不能在水上练习,掉水里就用船推回来。

网友:
坐等帖更

楼主:
又想到一个问题:要是偏航怎么调?
1,方向舵微调?没有。
2,油门微调,一个微调管两个电调,不管用。是不是在设置里设参数?
3,只能点碰副翼吗?
求路过的大侠指教

网友:
副翼加升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想到一个问题:要是偏航怎么调?
1,方向舵微调?没有。
2,油门微调,一个微调管两个电调,不管用。是 ...

差动混控转向。水里很灵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动混控转向。水里很灵活的。

我是说要是空中飞的时候,由于垂直尾翼不正等原因,造成飞不了直线,总往一边偏的情况,怎么办?因为飞机没有方向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要是空中飞的时候,由于垂直尾翼不正等原因,造成飞不了直线,总往一边偏的情况,怎么办?因为飞机 ...

这问题还是用电机差速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要是空中飞的时候,由于垂直尾翼不正等原因,造成飞不了直线,总往一边偏的情况,怎么办?因为飞机 ...

垂危是固定的,不要切开,电调行程调好,转速一致,控制不会因为电机和垂尾的原因偏航的。

楼主:
回报一下今天的成果。
双发飞机混控差速设置:
我习惯用右手油门,选用的摇杆模式3,即左手左右是副翼,上下是升降,右手上下是油门,左右是方向的模式。
飞机双电机,双电调,无方向舵。
一,切断一个电调给接收机供电的正极,只留一个电调给接收机供电,以免供电发生冲突。
二,3通道插右电机,4通道插左电机。打开可编程混控1,禁用改成开,控制选用k1开关,
混控用3通道控制4通道,
比率++100%,
比率- +100%。
这样设置,可以实现油门上下可以同时控制3、4通道的两个电调的油门大小,即4通道随着3通道动作而一起。
三,打开可编程混控2,禁用改成开,控制选用k1开关,
混控用4通道控制4通道,
比率++100%,
比率- +100%
这样设置可以实现转向时,右手的左右摇杆控制控制4通道的左电机,在向左转时,左电机转速减小;向右转,左电机转速增大。
四,打开可编程混控3,禁用改成开,控制选用k1开关,
混控用4通道控制3通道,
比率+ -100%,
比率- -100%
这样设置,可以实现转向时,右手的左右摇杆控制控制3通道的右电机,在向左转时,右电机转速增大;向右转,右电机转速减小。

综合三、四,方向摇杆向左,则左电机慢同时右电机快。反之电机则相反。这种设置也可以用在车和坦克上。

昨天只琢磨出两条混控来,油门同时加减和转向时4通道控制3通道。转弯只能实现一个电机转速不动,通过让另一个电机转速比这个电机转速高和转低来转向的功能,肯定转弯半径不一样。不过也挺满足,毕竟在水面上能拐弯开回来就行。

网友:
双发机在天上飞不直,如果飞机做的不正,用手掰正。如果肉眼看得比较规整,那很有可能是双发拉力线不一致。

网友:
其实sea otter那架更好飞点吧,我手上有一架,很好飞的,而且可以延长方向舵的一部分当做水舵

楼主:
基本完工。葵花宝典(戴氏飞行训练法)是看过两遍了,没有实践经验,不敢飞,在水里也不禁摔呀。得豁出去,摔了再做?

网友:
漂亮 控和我的一样

楼主:
折戟而归!水面风较大,转弯时被吹翻了。一个电机不转了,不知是电机还是电调的事。风动救援船也推不动,太远也看不清,幸亏岸边有条渔船,临时借用了。救回了肚皮朝天的海鸭和救援船。原本想多练习几次起飞和降落的,可是顺风开太远了,从水面不好往回开了,终被吹翻。

楼主:
飞机应该没问题,飞起来了。技术自信的话可以的。稍后上视频。

楼主:
SEA DUCK水上飞机试飞视频:
http://m.youku.com/v_show/id_XND ... 4c9696b9a86491299f2总结一下今天的体会和问题点:
1,应该选没风的日子飞,尤其是新手。今天是我的第3次飞行。第2次飞行好像差不多有10秒,然后炸鸡了;
2,事先准备可靠的救援船。本次的救援船是使用的和飞机同品牌的接收机,同时用同一个遥控器给救援船加油时飞机的接收机也会加油,会损坏电器部件,严重时会机毁电池亡。这些自己知道,只是抱有侥幸心理。离太远了遥控救援船控制不好方向。
3,飞机翻时就不可以再推油门了,想用风螺旋桨当水螺旋桨,把飞机从水里开回来是妄想;
4,2212电机KV值1000配1045的桨叶,桨叶打水。还有一对2212,KV1400,8060桨或许也可以。
5,在水面时的差速转弯过于灵敏,混控参数有待优化——求高人指点。
6,水机练习也挺麻烦。
7,还得多练模拟器,得练习调整天气参数。

楼主:
已解决问题:
3.刚捞回来时一个电机卡顿着转,不知是电机还是电调的事,暖气片烘干后好了,电机运转顺畅。
5.调整4通道方向舵(现在是控制差速转向电机的转速)的大小动作斜率DR,降低到25%,从监视器显示看,两个电机的差速不猛了,动作应该缓和了。

楼主:
用有机硅密封胶给电调做防水,重新安装,期待着满血复活吧!

网友:
哈哈哈哈、、、、我的海鸭首飞也是8米风天,后来没电了。。。。然后就等飞机飘了好久。。。。顶风都不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又想到一个问题:要是偏航怎么调?
1,方向舵微调?没有。
2,油门微调,一个微调管两个电调,不管用。是 ...

我想出来要是飞行时偏航的措施了——调整3、4通道的混控参数——把比率100%稍微调高或者调低。
对吗?请大侠指教。

3通道插右电机,4通道插左电机。打开可编程混控1,禁用改成开,控制选用k1开关,
混控用3通道控制4通道,
比率++100%
比率- +100%。
这样设置,可以实现油门上下可以同时控制3、4通道的两个电调的油门大小,即4通道随着3通道动作而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