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RC B6 mini充电器的电流的疑问

楼主(2020-03-09):
各位大佬,估计不少人在用B6 mini这款充电器吧,鄙人的充电器充5300mah, 4s 电池,电流无法突破2.9A,充满一块电池需要2个小时,是不是充电器的适配器功率跟不上了?

网友:
适配电源问题,充4S 我之前的舊B6直接重启。

网友A:
没毛病,你得计算功率,W=UI,另外还有损耗或发热,14.7*2.9再加上损耗等于50瓦,也就是说6s22.2v,也就2a左右充电电流就达到50w峰值功率了

网友:
是的,这个充电器只有60W,抛去一点损耗,也就这么大的电流了。
然后平衡电流也比较小0.3A,所以平衡要会很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毛病,你得计算功率,W=UI,另外还有损耗或发热,14.7*2.9再加上损耗等于50瓦,也就是说6s22.2v,也就2a ...

汗!! 充大电池是不是得换大一些的充电器呃?大神有推荐的吗?

网友:
串充再平都差不多,最后平衡基本都在1-2a,主要就是电流问题,性价比就艾斯特等一大推自己对比下,单充就a6a9系列,不用考虑平衡,只是平衡线单充最大8a发热有点小问题,用镀金的平衡头端子可以稍微改善,比较24号线在那摆着,一步到位就308406系列pl6或8也都不错,自己选择就好

网友:
B6无法胜任这么大的电池了预算少就考虑艾斯特的充电器,功率都在400瓦往上。预算多就考虑308之类的上千瓦的充电器

网友:
b6 mini我也有一个在用   是能达到5a充电电流的      适配器需标   换个适配器吧

网友:
艾斯特的q系列或者t系列,买哪款看自己能承受多高的价格,hota d6也不错的

网友:
艾斯特q6吧挺好用的比较小巧300w的功率其实蛮够用

网友:
t8,艾斯特。1000瓦

网友:
电源问题,你这外接电源适配器功率才60w 5300mah充两个小时算快了 找电脑机箱里的电源那个功率大 能让b6满负荷充电 缩短充电时间。

网友:
充电器一次投入  换个大电流的 用一次爽的回不去

网友(2020-05-07):
输入电压14v以上才能达到60w

网友:
引用 楼主:
汗!! 充大电池是不是得换大一些的充电器呃?大神有推荐的吗?

B6买回来我就换了电源
适配器。去五金电器店买个15V,10A,100W的节日彩灯控制电源,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2020-06-21):
从电脑主机电源接个12V出来,那玩意功率轻轻松松几百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