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翻出了2年前的1s无刷牙签机,发现飞不了了

楼主(2020-03-09):
脱坑好久,最近在家闲得无聊,翻出2年前的小飞机,当时有个臂断了,后面买了新机架也懒得换,一直吃灰。今天发现连接bf地面站所有通道正常,解锁键也设置了,但是接电后解锁油门无反应,求教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

1s还是很霸气

1s还是很霸气

网友A:
为何电机只有一条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何电机只有一条线

热缩管套住了,哈哈

网友B:
电池放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放什么位置?

放在下面绑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缩管套住了,哈哈

那就连上电脑看看调试能不能让电机动起来了,然后检查接收机,摇杆行程和解锁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