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接大疆数字图传,串口应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2020-03-09):
飞控的TX1或者TX2接大疆都可以吗?

在BF软件里面需要设置吗?大疆这个是smart audio协议吗~~?求教程,谢谢

网友A:
前两天我刚弄的
就按照这个接就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我刚弄的
就按照这个接就行啊

接U1 和U 2都可以吗?有没有教程呀

网友:
倒数第二个 信号GND 是什么线  ?

网友:
大疆照着说明书接线,但是bf里面要打开msp选项,后面两个选项都禁用。

网友:
白色和灰色要兑换一下,图传rx对飞控的tx,图传的tx对飞控的rx,就行了

网友:
楼上给的图已经很详细了,另外需要把端口5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