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拓520尾舵机齿轮怎么替代?

楼主(2020-03-09):
futaba9257外壳炸坏了。临时ds520替换下,第二次炸鸡520就扫齿了。一级g1齿,就是电机后面一级塑料齿。就知道恒吉7200齿轮可以,但是买不到啊!
请教大神们这个哪种齿轮可以替代啊!

网友A:
这个可不好配

网友B:
和银燕或者futaba9257齿轮通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银燕或者futaba9257齿轮通用吧……

大锅。你这个前面说滴不错,只是后面加个吧就……
来自微站

网友:
这个齿轮组我记得有卖的,但是时间久了怕是不好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n久木有找到啊!小锅锅能不能帮忙找下。
另外**马家现在搜东西老费劲啦。可能潜规则

去咸鱼找找,这个尸体不少人都有

网友C:
奉劝你安装个H1飞控,可免了很多次炸机,省好多维修时间及费用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4626

倒飞失误就松手,它自动倒着定点悬停

网友D:
飞越有一款舵机和520通用。fu植这行话$rF9v16edYbp$转移至τаo宝аρρ【飞越 T9257塑料齿轮/通用FUTABA S9257/ DS520 TL2301-03】;或https://m.tb.cn/h.VVw5i74?sm=73ec59 点几鏈→接,再选择瀏覽●噐○咑ぺkai

网友:
其中有一颗齿轮会有点紧,你需要用小钻头通一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锅。你这个前面说滴不错,只是后面加个吧就……

你手里正好有坏壳的futaba9257,正好把齿轮换520上呀

网友:
飞跃的那个就可以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越有一款舵机和520通用。fu植这行话$rF9v16edYbp$转移至τаo宝аρρ【飞越 T9257塑料齿轮/通用FUTABA S ...

太感谢你了了,搜很久都没有找到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手里正好有坏壳的futaba9257,正好把齿轮换520上呀

大锅。9257买了壳子换上 新的一样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奉劝你安装个H1飞控,可免了很多次炸机,省好多维修时间及费用

等有时间折腾下看看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