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向大家请教K110的设置问题

楼主(2020-03-09):
买了一架K110,用Futaba 14SG控,请问这个微型直升机的电调设置也要设置反向吗?

网友A:
那是你控的问题,跟机子没关系。检查你油门通道,设置正确就可以了。

楼主:
哦,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B:
为什么要说“也”?
不装桨试试就知道油门方向对不对了

网友C:
一样。只要油门是反向就可以

网友D:
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