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相同规格的电池可以并联在一起使用吗?会不会烧电调

楼主(2020-03-09):
电调是4S~6S的,我有两块6S 4000MAH 8C 的电池,由于太轻了,需要加配重,如果我把两块6S电池并联在一起用以用来增加重量和续航,这样可以的吧?不会烧电调吧?

网友:
不会,二块电池要一致,不然电池要废了

网友:
可以,不会

网友:
可以,不会。但二块电池要一致。

网友:
并联增加容量,电压≈不变

网友:
可以并联,并联对电池电压的一致性要求高,不然会账户充电

网友:
可以,没问题。

网友:
容量翻倍电压一致没有问题!

网友A:
可以。只要电压大致相同。比如6s5000毫安完全可以和6s300毫安并联使用以前拜读过一位,头像是蝎子尾巴的大神帖子

网友:
不可以,如果你知道2S以上的锂电池为什么要分容,你就知道原因了。你非要并联使用,最终一块电池要挂掉。

网友:
并联曾大容量

网友:
6S才8C放电吗最高放电才32A并联用没毛病,至于坏不坏的那是2,3年以后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要电压大致相同。比如6s5000毫安完全可以和6s300毫安并联使用以前拜读过一位,头像是蝎子尾巴的大 ...

你确定是大神不是跳大神的?

网友:
可以明确告诉你,2块6S电池并联使用,没有问题。电压输出不变,容量是这2块电池相加,放电能力是2块电池相加。接线的时候不要搞错,接成串联的话,电调瞬间就会烧坏的。一定要接成并联的。
如果你有2块电池想串联,那么这2块电池的型号和规格一定要一致,否则会把低规格的电池弄坏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并联前,检查这2块电池的电压,电压相差不能太大,如果是相差大,会出现打火现象,这个一定要注意。

网友B:
两个电池组并联使用是可以,但是要注意几个问题:
1.并联后电容肯定不会倍增,因为有电池组互充的损耗因素。(两个电池组放电要做到理论上的一致性有困难)
2.使用中两个电池组的互充效应相当于我们常说的“串充”,不是“单体充”,因此对于电池的损害方面,短时间玩玩不至于,长期下来应该会有损害。

网友C:
注意接线,不要接反!!!我就接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接线,不要接反!!!我就接反过!!!

这几个惊叹号就足够让人想起现场的烟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池组并联使用是可以,但是要注意几个问题:
1.并联后电容肯定不会倍增,因为有电池组互充的损耗因素 ...

他要两块电池并联使用,但充电还是一块一块充吧?
感觉就是并联一个电源输入插头,插两块电池。想插一块电池时空一个插头。充电时还是两块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