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区别

楼主(2020-03-09):
经常看到有什么1s,2s,3......6甚至更多,这些有什么区别,新手用几s的呢,家附近有大飞场,谢过各位老鸟了

网友A:
这个是看飞机而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看飞机而定的

那新手适合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新手适合什么

你要玩固定翼还是直升机?1S就是一片电池,6S就是这块电池是有6片电池组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玩固定翼还是直升机?1S就是一片电池,6S就是这块电池是有6片电池组成的

穿越机,四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穿越机,四轴

新手在家附近小无刷就好啦,2s电池开始就够你玩了…不要想一步到位,大电池大鸡只会让你捡灰机走得更远灰鸡炸的更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在家附近小无刷就好啦,2s电池开始就够你玩了…不要想一步到位,大电池大鸡只会让你捡灰机走得更远灰 ...

好哒,谢谢啦

网友:
电池是根据飞机而定

网友:
根据飞机而定,小:飞机1~4s大穿越3~6s

网友:
1s就是一节南孚电池,6s就是6节南孚电池,这么解释懂了吧

网友:
玩穿越机可以先从小的开始,安上桨罩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