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调试问题请教

楼主(2020-03-09):
pgcpgcid=UNTQ2MTEyMTkwMA%3D%3D&sharekey=bf45e67033d52a950ea5c58adab1d3066[media=x发射管开盖之前用的9g塑料齿舵机,(舵机多大角度不清楚)发现开盖的角度和高度不够,就换上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舵机轮,可是舵机可能是带不动,又换上了90s金属齿舵机,前几天试验一下,可能是因为轮比较大了,所以卷的比之前高了,但是还没有达到预期高度,今天又装上一只,两只同时试,结果还不如第二次试验时开的角度大了,第二

次明明是买的180度舵机,怎么会这样?

网友A:
遥控里看舵机形成量,一般都可以单边设置到百分之120.

网友:
这个是啥

网友:
这个是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里看舵机形成量,一般都可以单边设置到百分之120.

形成?行程!

网友B:
2楼说过了,如果你的控能设置舵量就设到120度就好了。我用过180度舵机和你遇到的情况一样,设到120就好了。

楼主:
http://m.youku.com/v_show/id_XNDU4MDUxODcxNg==.html?pgcpgcid=UNTQ2MTEyMTkwMA%3D%3D&sharekey=7be377221d169e231b03c3a1a4a164274

网友:
全铜的黄蜂DaoDan艇,比例还不小。厉害了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里看舵机形成量,一般都可以单边设置到百分之120.

谢谢支持,我还没遥控呢,只是用舵机试一下看能达到什么程度,看来角度不够,不知是舵机问题还是别的原因,发了三个视频结果变成三幅图片,不会发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说过了,如果你的控能设置舵量就设到120度就好了。我用过180度舵机和你遇到的情况一样,设到120就好了。 ...

谢谢你,我看舵机转动角度好像是90度的,另外是否和舵机力量小也有关系?这视频发不了,也说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说过了,如果你的控能设置舵量就设到120度就好了。我用过180度舵机和你遇到的情况一样,设到120就好了。 ...

谢谢你,这舵机我看着好像90度的,另外是否和舵机力量小有关系?

网友C:
    舵机舵的调试,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在遥控器上设置(现在好一点的遥控器上,都可以设置舵角大小,最大能调到120)你可以参看一下你遥控器的说明书。                              第2个办法,是采用180度,270度等大角度的舵机。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一般的航模遥控器,是没有办法达到舵机厂家标定的那么大舵角的(比如180的舵机,正常情况下经常只能转90度),这是因为航模遥控器的信号设置编码幅度pwm不够,大舵角的舵机一般需要2500us,而航模遥控器只能达到2000us,所以往往转不了规定的大角度。但是角度大角度的舵机在遥控器上调整的范围要大于普通舵机的,如果角度差的不多,用大角度舵机在遥控器上是可以调出你需要的角度的。
    另外还有一个真正解决的问题的办法。就是接一个转换器,把航模遥控器的pwm信号从1000-2000us,提升到500-2500us.这样就可以轻松的用航模遥控器,操控舵机转到标定的角度了(比如180度,270度等)。前段时间,我在某宝一个店家那儿,淘了一款转换器,觉得可以用,价格也便宜,发一个链接供你参考;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6020&_u=bd2gblc2236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舵的调试,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在遥控器上设置(现在好一点的遥控器上,都可以设置舵角大小,最大能 ...

说的好,受益匪浅,明天准备买270度舵机再试,高度必需要达到。非常感谢这位模界资深朋友的大力支持!

网友:
黄蜂级DaoDan艇上的冥河发射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