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4G遥控,断线

楼主(2020-03-09):
遥控是6exhp,改的Esky的2.4g高频头,接收是esky的2.4G,在房间里试机一切正常,出去飞飞机,反正飞一会电机就停转,等一会,或者重新开一个控连接对频,一般等个半分钟又能连上,因为电机能转了,不是电机问题,也不是电调问题,只能是发射或者接收机的问题,接收机的天线掉了,网上买的2.4G天线焊上的,!反正就是这个症状,飞出去一会电机就停转,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改的Esky的2.4g高频头,没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的Esky的2.4g高频头,没改好。

换个控吧!

网友:
会动这方面脑筋的人,哪怕花3个控的钱,也想弄明白怎么把这个改好。
但这代价往往还要更贵。

网友:
接收机的天线没焊好。

网友:
没说舵机能用不

网友:
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
有两个接收机,房间里飞lama机都没问题,就是出去飞固定翼就会出现这个情况。。。远了也没注意电机不转后舵机有没反应,我都是关控,开控,等一会就能连上。拆了发射头,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发射天线有压痕应该无影响的,它是飞一会突然电机停转,好像舵机有时有反应有时没反应,下次留意下舵机有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