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spektrum遥控器对频问题

楼主(2020-03-09):
为什么每次更换接收机都要重新对频,无论是从图一的接收机换到图二的接收机还是从图二换到图一,不重新对频就连不上,但是图二的两个接收机换用时就不用重新对频。

网友A:
还有控的升降摇杆不在中位

网友:
我也买的dx9 说实话有点后悔  到现在都没出过外场 感觉还是买F合适

网友:
我的DX7每次开机都要校准摇杆,否则方向通道会发生偏移。有哪位知道什么问题吗

网友B:
我弱弱的问一句,为什么dx9卖这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弱弱的问一句,为什么dx9卖这么贵

好啰,扎实啰;一般该有的它都有啰。
介面友好,不复杂。

网友C:
回楼主,把图一中的9745卫星换成图二的9645卫星试一下。

网友:
spektrum的安全保护机制,发射机、发射机上存储的某个模型还有接收机完全绑定,随便换哪一个都要重新binding
你去看futaba的帖子,大把的想飞飞机A,但是飞机B忘记断电了,结果一推油门两架飞机一起上天了;以及飞机A没断电的时候,在控上新建模型/切换模型,结果因为FUTABA控油门默认是反向的,飞机又呼啦一下上天了

网友D:
一个模型对应一个接收机,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啊,有什么不对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个模型对应一个接收机,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啊,有什么不对么?

我也有点不懂楼主的问题。
是指更换过接收机要重新对频呢?还是说曾经对好过,下次开机又要重新对频?
控内一个模型对应一个已对好频的接收,当你更换过这个接收,当然是要重新对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控的升降摇杆不在中位

校准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楼主,把图一中的9745卫星换成图二的9645卫星试一下。

换了卫星确实能解决问题,但是不能接卫星的ar610还是要重新对频

楼主:
就是视频中的情况

楼主:
根据楼上几位模友的提醒,更换接收机时同时更换模型就不用重新对频。以前用天地飞控,接收机只要对过频就可以在任意模型间切换,看来对新控还需要再熟悉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点不懂楼主的问题。
是指更换过接收机要重新对频呢?还是说曾经对好过,下次开机又要重新对频?
...

确实理解不了楼主要表达个什么意思。。。。。。

网友(2021-09-27):
你这个要更换接收机的话给在遥控器里再建立一个模型存档,然后在新建立的模型存档里再对频接收机,到时需要更换接收机或别的机子直接切换存档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