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80A船用双向水冷无刷电调设置!

楼主(2020-03-10):
80A船用双向水冷无刷电调大家有用过吗?现在没倒车功能,要怎么重新设置,看不懂,下面是说明书,会的请教下万分感谢!
电调采用浸漆处理,有较强的防水能力,适用于船模
建议使用3S及以上电压,2S时反应较慢.
本特征:
电压范围
4.8V—29.75V
4---12NIMH 2-7LIPO
精选高性能场效应管
单节
LIPO
保护电压
3.0V
连续工作电流
A/50A/70A/125A /200A
瞬间
200A/280A/500A/ 650A
PWM
频率
8K/16K/32K
支持绝大多数模型用无刷无传感器电机
极电机转速可以到达
30000RPM

防水设计
附加特性:
刹车力度可选
支持倒车功能
(
无倒车
/25%
功率倒车
/50%
功率倒车可选
)
支持半坡启动
油门位置错误禁止启动
自动学习油门行程
错误信号关闭动力
接收机无信号报警,并关闭输出。
多功能调节电机特性
使用注意事项:
本设备为电池为能源设计的,不能使用其他类型的电源,如果使用其他电源有可能损坏本设备或者电源。
本设备为遥控模型产品,不能使用在载人系统上面,以防止意外
本设备为大功率电子产品,在工作中会产生大量热量,请注意保持强制风冷条件
本设备内部带有电源电压检测系统,在和电池连接的时候请用尽量短的连接线,并且保证有足够电流的电池。以免电压系统产生错误动作,影响使用。
本设备不允许同时驱动
个或以上电机,以免发生误动作。
使用方法:
首次使用:
把电调的输出线和电机连接,电调信号线和接收机油门通道连接。
发射机按正车位置拉杆,接通电调电源,如果马达发出
BEEP

BEEP
,连续急速声音表示发射机油门通道反向,请把发射机油门通道反向。
如果油门方向正确,那就会有
音?痔崾旧 ?

此时可以把油门松开,等待
BEEP BEEP 2
次声音,确认油门行程中位。
测试马达转向时把船提起,向正油门方向拉动油门观察螺旋桨转向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可以通过更换任意
根马达线调整。
调节方法:
切断电调主电源,打开发射机,接收机电源。
把发射机油门按正车方向推到最大
连接电调主电源
等待提示声音
上电提示声音:
∮ ∮
系统将进入主选单:
声音重复3次,如果油门不做变动,将转到第2项目选单。
如果要选择里面内容,在这个声音结束完以前把发射机油门移动到倒车位置。当马达发出等待新的提示声音。

第1主选单,电池类型和锂电电池个数
- 代表NIMH/NICD电池,本电调能自动检测电池数量,但要保证每次开启时候电池是充足电力的。然后在每个电池电压下降到0.9V的时候降低动力输出。当电池电压再下降到0.85V以下时候完全切掉动力。这个菜单所有声音重复3次。
如果说需要这个选项,请在这3组声音结束以前把油门推到最高。等待更改设置声音
注意: 更改设置声音为2声高频声音。
同时系统重新进入主选单
--
使用锂聚合物电池每节电压下降到
3.0V
时候降低动力输出,在
2.9V
时候将
切断动力输出
,
这个声音表示这里是
节锂电选项
.
--- 这个声音表示这里是6节锂电选项
---- 这个声音表示这里是5节锂电选项
----- 这个声音表示这里是4节锂电选项
------ 这个声音表示这里是3节锂电选项
------- 这个声音表示这里是2节锂电选项
∮∠
第2选单 加速度选项 用来调节油门跟随速度

- 缓加速

-- 中加速

--- 高加速
∮∠∠
这是第3项目选单,倒车选项。
∠∠
- 无倒车
∠∠
-- 有倒车,25%功率
∠∠
---有倒车,50%功率
∮∠∠∠
这是第4项目选单,提前角选项。
∠∠∠
-1度 适合2-4极电机使用
∠∠∠
--3度 适合2-4极电机增加输出时使用
∠∠∠
---7度 适合6-8极电机使用
∠∠∠
----15度 适合6-8极电机增加输出时使用
∠∠∠
-----22度 适合10-14极电机使用
*
注意8极以上电机可以使用高1级的提前角,这时候输出增加同时效率会有下降。所有电机均可以使用最小进角选项,以获取最高的效率。
∮∠∠∠∠
第5项目选单(50A100A以上版本)
∠∠∠∠
-8K PWM
∠∠∠∠
--16K PWM
∠∠∠∠
---32K PWM
如果不改变发射机油门,系统将重复此子菜单,直到发射机油门到最大,重新进入主选单。停止选择或者取消可以在任何时候把发射机油门回到最小,系统将重新载入数据,等待1秒时间,安全提示声音出现以后。即可按油门比例输出动力。
出厂基本设置:
倒车:25%功率
加速度:轻
电池:NIMH
提前角为最小
PWM 8K

网友:
这种电调在哪里有卖?

网友A:
有说明书还看不懂啊?假如你用的是枪控的话可能在设置上没有板控来的方便。它是根据提示音来设置的,每一种提示音响三次,在着三次结束前用遥杆选择。错过了只能等待再次循环,或者拔掉电源从新接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说明书还看不懂啊?假如你用的是枪控的话可能在设置上没有板控来的方便。它是根据提示音来设置的,每一种 ...

能帮我看看怎么设置吗?没倒车功能,不知道怎么辨别第三项,再选倒车功能

网友A:
第三选项就是有无倒车选择啊,你有没有细细多看几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选项就是有无倒车选择啊,你有没有细细多看几遍?

对,估计调到了,现在没倒车功能,要把它开启,

网友:
你要仔细听滴滴声来辨别

网友(2022-04-04):
我有一个这种电调,用2s电池还可以,水冷挺好,有倒车功能,但是比我想象的要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