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f4飞控的问题

楼主(2020-03-10):
如图,连上图传和摄像头之后通电用屏幕测试发现没有图像但是有乱码。请问这是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
我没遇到过,是不是端口的问题?

网友:
上传一下字库

网友:
通电的情况下更新字库

网友:
楼上说的是对的

网友:
重新刷一下字库就行了

网友:
更新字库,搞定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