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g_FPV】PPM和openTX加装黑羊的区别浅谈

楼主(2020-03-10):
分享下儿亲自使用天地飞PPM和X9D加黑羊一段时间后感受,欢迎互关,交流分享经验,火爆交流群364555465。单纯分享如有口误见谅。

网友A:
看了你的好多帖子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包括小鲁班3D打印机,这—集声音这么不清楚怎么调也调不清楚换了录音设备了?本来打算用手上的天地飞ET12加黑羊高频头的你这么一说我就得考虑升级别的遥控器了,

网友:
不意思是我的功放出问题了,现在调好了一切正常,

网友B:
rssi准不准和你输入的信号格式没关系啊...
我也是用14SG ppm接的黑羊..正经说也飞过同伴的crfs格式 我是感觉不到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si准不准和你输入的信号格式没关系啊...
我也是用14SG ppm接的黑羊..正经说也飞过同伴的crfs格式 我是感 ...

嗯,和信号格式是没关系,但是OSD上回显的RSSI不准不知道为啥。延迟我也感觉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和信号格式是没关系,但是OSD上回显的RSSI不准不知道为啥。延迟我也感觉不到。

额 我觉得还是设置的问题吧.rssi和lq..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 我觉得还是设置的问题吧.rssi和lq..

设置的都是LQ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好多帖子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包括小鲁班3D打印机,这—集声音这么不清楚怎么调也调不清楚换了录音设 ...

你如果确定买大黑羊了,可以先加ET上,感觉不够用了再换控也不迟,我就这么干的

网友:
看了高级遥控器,我默默地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