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目前四轴的2205电机,主轴是一体的吗?

楼主(2020-03-10):
因为手里没有2205
电机
可以拆解,又想用2205电机给
滑翔机
用,所以想问2205电机主轴是一体的?还是下边是3mm,上面套5mm的?谢谢大家!

网友A:
我的银燕上面是5mm的

网友B:
穿越机无刷电机kv是不是有点高
前面一般是5mm螺纹 看螺纹最下方 一般有机米螺丝孔 有就可以换轴 按经验来说2204一般是3mm轴 换长轴就可以 后出轴
也可以搞个5mm折叠桨夹 配螺纹直接用

网友:
电机不一样轴也不一样 有的是鸡米螺丝固定 有的是紧密配合的 有在转自上螺丝固定轴的 还有一体空心轴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看来是有希望的。主要手里没有,淘宝也看不到哪个电机是机米螺丝紧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