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PID,摇杆回中有抖动,感觉还是抖动!

楼主(2020-03-10):
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PID,摇杆回中有抖动,感觉还是抖动!

黑盒数据下载地址~!!!
下载地址

楼主:
机架X210 飞控F3 电机kingkong 2205 电调20A

网友A:
抖动设置一下死区应该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动设置一下死区应该就可以了吧

还请教~!如何设置?还有就是所谓的高频抖动和低频抖动的概念~!
例如 1秒 抖1次     是高频还是低频  抖动
        1秒抖10次 高频还是低频?

网友:
p值减5—10,i值加30—60

网友:
重新烧写完事

网友B:
楼主,你这D值也高太离谱了!你I和D值整反了吧!PID教学网上一堆,正常飞机默认参数能飞得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D值也高太离谱了!你I和D值整反了吧!PID教学网上一堆,正常飞机默认参数能飞得很好的

用默认参数起飞秒升天,根本控制不了,前后左右一起晃,幅度逐渐上升,10秒钟内炸鸡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默认参数起飞秒升天,根本控制不了,前后左右一起晃,幅度逐渐上升,10秒钟内炸鸡

那也不能瞎调啊,D值太高要烧电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也不能瞎调啊,D值太高要烧电机的

你应该先把PID原理学个大概再去调,而且你用的飞机设备都是几年前的了,不差钱的话就换一套,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玩的体验也不好。现在穿越机装主流设备,用默认PID飞绝对没问题。有问题基本出在硬件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默认参数起飞秒升天,根本控制不了,前后左右一起晃,幅度逐渐上升,10秒钟内炸鸡

抖动幅度越来越大明显是默认P值太高过调了吧,应该先减P值,在调D值,最后定i值。

网友:
多去看看视频教程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