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空中大动作会疯狂摇摆,请问该怎么调整呢

楼主(2020-03-10):
感度调了好多次,慢慢加大感度,到飞机发抖,然后再降低百分之20,直到飞机稳定,刚开始还可以,后来慢慢就不行了,现在悬停的时候无风情况下也会晃,感觉是感度调整的不正确,但是调了好多回。这个视频是飞机在空中如果打杆幅度大的话,飞机回直接疯狂摇摆,有时候加大油门能自己修正好,有时候怎么动遥控都不管用,飞机会摔地上。
我有3个NAZA V2飞控的多轴,2个4轴一个6轴,另外两个都没问题,就这个有问题。
另外两个NAZA V2的机器,都挺稳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飞控有问题,各位看看视频,麻烦指导一下,谢谢

本人从PIX玩起来,经历了PIX,MINI PIX,NAZA LITE,现在用V2,发现V2确实好用,而且稳定,但是就这个感度的问题,弄得真的头疼

楼主:
遥控器只要不做修正,会一直摇摆下去,然后摔地上,有时候也修正不过来

网友:
当年的V2.。。。默认参数就稳稳的。。。

网友A:
说一下其他配置。
出这个问题有几种原因。如果飞机组装牢固,马达都是垂直的没有歪。考虑一下重心。你给中心板配置500克的铅块或其他配重,再调一下试试。

网友(2021-12-02):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其他配置。
出这个问题有几种原因。如果飞机组装牢固,马达都是垂直的没有歪。考虑一下重心。你给中 ...

我今天刚炸,下午五点半,在做左右副翼摆动,摆了三次,中间出现好几次红灯双,我没管。突然就逆时针旋转翻了,我就傻眼了,GPS杆底部断,坏了一片桨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