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3D打印小拖船——过程记录贴

楼主(2020-03-10):
终于找到组织了。。。。
很早以前就想要做船模了, 但是工作一直很忙,家里也没有工具,主要还是穷。
一直没能够开始做,好久之前看了Youtube大神PeterSripol 做的多用途拖船,那叫一个羡慕啊,终于还是下定决心自己也做一个。

没啥模型的制作经验,完全的萌新一个,望大家不要笑话

在Fusion360 里面捣鼓了半天, 设计了一个 大概的船型,但是以因为完全是凭感觉做出来的,什么大小比例, 排水量, 动力空间,这些玩意完全没有考虑, 船首也做成尖的了。。。。。
想了半天还是不重做了(懒癌晚期),动力部分用从飞机尸体上拆下来的部件,加上马云家买的轴系和三叶浆,转向舵也是打印件加上3mm光轴加铜管。

然后把甲板搞出来,顺带定位一下舰桥和后甲板开口的位置:

基本上更动力相关的部分就都有了,直接开始打印船壳。
打印机啊是吃了两年灰的I3 mega,材料用的PLA,整个船壳分成3段, 每个分段打印之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翘边(F**K!)
然后再用AB粘到一起~~

简单的测试了一下动力系统,装电机,一边装我就一边想,是哪个**设计的这个电机座?(啊,好像是我)
随便的上了两层漆, 3d打印虽然不是完全防水的,但短时间之内是不会漏的。

趁甲板还在打印,跑到湖里去试一下水:
浮力感觉还不错,除去电子设备还有1.4kg的富余浮力。

回来之后甲板打印完了,于是把甲板也粘了上去:

然后就是上层建筑,又在设计软件里面弄了半天
一开始想在舰桥里面放个FPV, 然后发现空间不够了,最后做完了发现比例好像也不对,懒癌发作懒得改了。。。

丢给打印机打印,先把舰桥底层和后盖板打印了出来:

嗯。。。。。我也没想通我当时为啥开了一个给40mm风扇通风的口。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我的打印机打印头堵上了,疏通不了,只能从淘宝上买个替换的,剩下的部件一时半会儿拿不到了~~

网友A:
加热喷嘴 手动拿料往里捅 然后快速抽出来 试多几次 通常不堵很死的话都会通

网友B:
什么设计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喷嘴 手动拿料往里捅 然后快速抽出来 试多几次 通常不堵很死的话都会通

我之前就是这样疏通过几次,但这次直接堵死了,而且加热头那里一直都有漏材料,这回我准备把整个热头一起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设计软件

fusion360

网友C:
还不错,那个40MM的风扇通风口还是很不错的设计,也是有必要的,PLA不耐高温,温度上来后会变软,动力系统一旦加大马力,很可能出现壳变形,预留这个通风口,以后会用的上。

网友D:
船头转角有点生硬,但是我看你后期船壳用了一个平面遮住了,处理的很巧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错,那个40MM的风扇通风口还是很不错的设计,也是有必要的,PLA不耐高温,温度上来后会变软,动力系统 ...

也对啊,我都忘了PLA不耐高温的事情了,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船头转角有点生硬,但是我看你后期船壳用了一个平面遮住了,处理的很巧妙

哈哈,就是后面越看越觉得船头很诡异,就加了一个板子遮住,但板子上没啥细节,看起来还是有点怪怪的~

楼主:
主体打印完毕了,做了个简单的组装:
跑到湖里去开了一圈,结果油门给得大了点,进水了,烧了一个电调,不过看到这个船能正常的运行还是挺开心的~~

网友E:
感觉上层船楼太重,排水量有点吃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上层船楼太重,排水量有点吃紧

实际上这船满载情况下还有接近500g左右富余浮力,设计的时候就把水线标的有点高,所以看起来感觉下沉了很多。

楼主:
更新一个, 给舰桥里面装了一套FPV系统,图传天线通过延长线延伸到桅杆上面,图像质量虽然不是很好,但是终于可以开到湖对面去调戏小朋友了~~

FPV图传发热量还是有点大,备用的40mm风扇就派上用场了:

因为后面的烟囱是完全打通的,从舰桥进去的风经过电机之后就能够从烟囱出去,而且这个风扇风力挺足的,整个舱室会处于一个相对外界正压力的状态,没那么容易进水了。

又跑到湖里区开了两圈:

到此为止,硬件部分的测试基本上完了,
相比于之前,换装了同样功率的双向无刷电调,这下终于能倒车了,
舵机也换上了数字的,之前的舵机虚位带大了。

接下来整体喷漆上涂装了,兴奋~

网友:
设计的真巧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