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自制双流

楼主(2020-03-10):
刚上大一就自学了三维建模,参考了很多双流设计,最终设计出自己的双流,主驱动795电机,主驱动速比可以1到2倍之间手动调整,(因为个人思想,想让坦克飞起来)

网友A:
有没有兴趣搞一宽原理仿真的双流,先走动力输入为发动机,同时分出一路CVT给转向输入,液压传动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兴趣搞一宽原理仿真的双流,先走动力输入为发动机,同时分出一路CVT给转向输入,液压传动也行

额,为什么要用cv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兴趣搞一宽原理仿真的双流,先走动力输入为发动机,同时分出一路CVT给转向输入,液压传动也行

涉及到油动车的话,肯定车重不会轻,就涉及到齿轮设计校核问题,设计工作量就会很多,转向动力用同步器来实现动力中断或者输出,,,,,你说的cvt是乘用车的带式无级变速器,跟坦克没关系吧

网友A:
坦克的双流变速箱其中转向动力收入以发动机液压传动过来居多,因为要保证转向动力收入也要线性可调,且不得与动力输入干涉,模型上面想做到这一点,最方便的是电传动,其次就是cvt和液压。要保证发动机无论多高转速,整个线性都要全功率可调,这样才可以保证和真实坦克相近的操纵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坦克的双流变速箱其中转向动力收入以发动机液压传动过来居多,因为要保证转向动力收入也要线性可调,且不得 ...

那不说了,就cvt主动盘的设计就是难题,我有同学学习设计这个,不过是大型的,还有就是加工问题,我差速器的行星架数铣要400,改方案找了好久才有师傅愿意做,主动盘的拉杆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B:
已经电机了,还需要cvt干啥……感觉做一套cvt不如做一套专门的控制电路来的更好,专门做个电机的驱动电路现在很大程度模拟不是在于波箱还是主板的模拟,主要是由于模型动力配置没有一个回馈系统,不能及时纠偏,譬如我双流理论上坦克转向单边轮子是不会锁死,但是实际操作时候就是会有锁死转向,完美点的话应该在轮子上加传感器,当出现这种状况应该及时纠偏,加大转向……目前改双流的没见几个是为了跑得快,更大程度在于仿真的行走姿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电机了,还需要cvt干啥……感觉做一套cvt不如做一套专门的控制电路来的更好,专门做个电机的驱动电路现 ...

用可调式差速器应该可以解决单轮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电机了,还需要cvt干啥……感觉做一套cvt不如做一套专门的控制电路来的更好,专门做个电机的驱动电路现 ...

老哥你的双流是什么比例车用的,造价多少,我现在感觉自制成本有点来不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可调式差速器应该可以解决单轮锁死

这些机械结构上面应该是比较难以避免的,理论上双流转向不就是差速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你的双流是什么比例车用的,造价多少,我现在感觉自制成本有点来不起了

目前用的是人家做的成品,一套大约600左右,比例1/16全金属坦克,坦克自重大约7-8kg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用的是人家做的成品,一套大约600左右,比例1/16全金属坦克,坦克自重大约7-8kg样子

单个差速器现在造价超过120,框架2mm不锈钢,估计价格超过200,轴承80的样子,其他齿轮看用什么工艺的,造价估计超过6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个差速器现在造价超过120,框架2mm不锈钢,估计价格超过200,轴承80的样子,其他齿轮看用什么工艺的, ...

感觉类似线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类似线割……

咸鱼滚齿很便宜,线切割15齿0.5模20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咸鱼滚齿很便宜,线切割15齿0.5模20一个

确实,要控制成本,毕竟是需要商业化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咸鱼滚齿很便宜,线切割15齿0.5模20一个

要是大扭矩推荐斜齿轮,说实话双流里面扭矩还是比较可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大扭矩推荐斜齿轮,说实话双流里面扭矩还是比较可管的

斜齿轮是好啊,噪音还小,可是贵啊

楼主:
加了些柱子,出了图纸,2mm不锈钢的壳250+,3d打印150+,纠结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不说了,就cvt主动盘的设计就是难题,我有同学学习设计这个,不过是大型的,还有就是加工问题,我差速 ...

这样成本太高了,可以找现成的大小合适行星架,比如36/42行星减速电机,或者电批的行星齿,再以此来设计匹配齿轮和速比,齿轮也尽量找现成的齿轮来配,这样才能控制好成本,不至于样机就超支烂尾。再说样机是成本最高的,费用上千很正常,数量少人家还不愿意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兴趣搞一宽原理仿真的双流,先走动力输入为发动机,同时分出一路CVT给转向输入,液压传动也行

既然用到液压了,直接装个变量泵不就可以了嘛,带个流量反馈调节,感觉比cvt靠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既然用到液压了,直接装个变量泵不就可以了嘛,带个流量反馈调节,感觉比cvt靠谱。

现在没有那么小的液压马达,但是有现成的CVT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没有那么小的液压马达,但是有现成的CVT

之前见他们液压挖机模型,驱动轮有液压泵的,很精致。得找一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成本太高了,可以找现成的大小合适行星架,比如36/42行星减速电机,或者电批的行星齿,再以此来设计 ...

行星架找找没找到,最后咸鱼找到热心师傅做的60一个,,,成品齿轮也贵啊,差不多都是20,咸鱼滚齿惊人的便宜

楼主:
找到了,成品双排行星减速器,20一个,压缩成本有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成本太高了,可以找现成的大小合适行星架,比如36/42行星减速电机,或者电批的行星齿,再以此来设计 ...

确实啊,哪怕是用成品的行星架加齿轮,样品的价格还是居高不下,没批量,单单情怀确实成本高,基本跟成品差不多价格。

网友:
CVT本身钢带传动就不适合大型车辆,还是双流真香。

楼主:
今天差速器的齿圈和行星架到了

网友B:
你准备搞多少比例的波箱?1/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准备搞多少比例的波箱?1/16?

嗯,大的没钱搞,还是学生

网友:
看这加工的齿圈就不简单,流弊哦楼主

网友D:
要坦克飞 前进后退直接用无刷不就好了 为啥非得用这么硕大的有刷 我用的飞燕双流就用了无刷 3S锂电 飞一样的感觉 但是履带容易玩挂壁 还有驱动轮轴上的齿轮 我已经玩崩了好几个钢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坦克飞 前进后退直接用无刷不就好了 为啥非得用这么硕大的有刷 我用的飞燕双流就用了无刷 3S锂电 飞一样 ...

795  30大洋 凤凰有刷电调70,无刷的话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795  30大洋 凤凰有刷电调70,无刷的话      呵呵

闲鱼随便搞一套无刷也就200左右

网友E(2020-05-15):
机械双流我用了几款,效果不错,就是波箱贵。我正在尝试电子双流,类似于平衡车的做法,速度反馈和电流反馈同时介入控制。预计做成一套动力总成系统,预计年前可以实现。机械,电控单元全部自制完毕,还没联调写程序,希望接下来顺利。光是学习嵌入式软件开发我用了1年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械双流我用了几款,效果不错,就是波箱贵。我正在尝试电子双流,类似于平衡车的做法,速度反馈和电流反馈 ...

那太专业了,nb

网友(2020-10-09):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兴趣搞一宽原理仿真的双流,先走动力输入为发动机,同时分出一路CVT给转向输入,液压传动也行

我设计了一款,不过是载人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速度多少,价格多少,我们有没有福啊

网友:
双流的大神双飞燕都来了,你可以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