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rm bgc32云台,连接不到电脑。提示这个

楼主(2020-03-11):
找不到2.11的调参软件,是调参软件的问题吗

网友A:
直接用当前调参软件或者最新的版本升级对应的固件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当前调参软件或者最新的版本升级对应的固件呗。

这个对编程器有要求吗,红绿灯照常闪,但是启动不了电机。普通的串口编程器可以吗

网友A:
串口升级我用USB的那个串口试过不行,应该是我不会弄,不知道是不是要别的串口。
我是前两天才拿到板子,还没细研究,后面用的stlink,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升级我用USB的那个串口试过不行,应该是我不会弄,不知道是不是要别的串口。
我是前两天才拿到板子, ...

我买了两个下载器,一个isp一个stlink.到货后我试一下,这个stlink连接到板子需要几根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两个下载器,一个isp一个stlink.到货后我试一下,这个stlink连接到板子需要几根线啊

4根,SWD端口,vcc gnd clk dio 一 一对应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根,SWD端口,vcc gnd clk dio 一 一对应就行

好嘞,感谢感谢。普通编程器没法刷固件,连不上电脑没法用。这次应该能救回来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