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车模,但是还在犹豫

楼主(2020-03-11):
喜欢大脚的速度和野性,但是又喜欢攀爬车的颜值和行驶的观赏效果,好犹豫,有推荐的嘛,油的不喜欢哈

网友:
短卡适合你

网友:
km还不错,不过哪个都是坑,你选哪个?不论选哪个劝你对所配的电池,充电器,遥控器都去了解一下,否则就是后悔

网友:
说对了,我也喜欢大脚又喜欢攀爬,又不能买两车,所以选择了大s

网友A:
攀爬得有一群人没事儿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一起玩儿。
大脚就是疯跑,不用管坑,泥,草,疯跑。
短卡得有个像样的场地,飞飞坡,比个赛啥的。
这些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摆在哪儿的时间比玩儿的多。

网友:
如果没有多人比着玩,车这东西很快就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攀爬得有一群人没事儿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一起玩儿。
大脚就是疯跑,不用管坑,泥,草,疯跑。
短卡得有个 ...

入坑=50%摆放时间+45%修车时间+4%清洁时间+0.9%运输时间+0.1%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的时间!哈哈

网友B:
看你对大小有没有要求了,然后就是预算,基础目标有没有,是系列(比如你是要玩大脚,攀爬,短卡,平跑等等)推荐还是型号(攀爬的ABC几款之间选择还是大脚def之间选择)纠结,这样会比较好推荐,不然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推荐的参考性也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对大小有没有要求了,然后就是预算,基础目标有没有,是系列(比如你是要玩大脚,攀爬,短卡,平跑等等 ...

说的对。说的太对。

网友:
不论选哪个劝你对所配的电池,充电器,遥控器,配件,升级件,都去了解一下,否则就是后悔

网友:
短卡  车就买保有量最大的 这边主要是飞机,完成去去RCFANS

网友:
小孩子才做选择题,必须全拿下

网友:
traxxas 大S,二挡带差速锁,能跑能爬。觉得轮胎宽的话,轮胎可以换大雪人窄胎。

网友:
毕竟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嘛。喜欢极致仿真和姿态就去玩拖头,攀爬。喜欢速度和激情就去搞短卡大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