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k110grs终于好了!

楼主(2020-03-11):
首先感谢johnniechang大佬的帮忙,电调麻烦了好久结果都搞好了电机线又断了!明后天电机到了试飞一下就可以了!另外谁知道k110那个头罩兼容换个好看点的头罩!

网友A:
漂亮!期待更多细节图和试飞视频!

网友B:
1s动力?我个人觉得150还没有110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期待更多细节图和试飞视频!

j大有细节图,怎么改信号线电调怎么刷都有详细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s动力?我个人觉得150还没有110好飞

我们只是用的亚拓的grs电调都是后期自己配的!双无刷电机!个人感觉亚拓的东西比较可靠些!而且感觉grs也好调,150的时候也感觉灵活些!

网友C:
恭喜恭喜,用好点400毫安电池就行了这个太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j大有细节图,怎么改信号线电调怎么刷都有详细的介绍!

是改的双无刷吗?具体帖子在哪里,学习学习。还有兼容配件哪里买的啊?
望指导下。谢谢
来自微站

网友D:
感觉这个尾杆粗壮一点嘛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个尾杆粗壮一点嘛

意外的全能v977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个尾杆粗壮一点嘛

线在外面套了个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恭喜,用好点400毫安电池就行了这个太重

谢谢啊!先飞的看吧!不行就用花牌的试试!

网友E(2020-07-18):
你改好了用什么控在飞,我用D7E刷D固件,5.o挂DsMx卫星对频成功但是控里不知道D固件如何调各种设置才能爽飞改装过的150x。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改好了用什么控在飞,我用D7E刷D固件,5.o挂DsMx卫星对频成功但是控里不知道D固件如何调各种设置才能爽飞 ...

我用的福特吧控里就只调曲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福特吧控里就只调曲线啊!

OK,收到。

网友(2020-08-28):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福特吧控里就只调曲线啊!

现在改好的伟力K120版的亚拓150X,爽飞了吧。我的改了一个舵机反向,还是没有调试好。我用的控是华科尔D7E。

网友E(2020-10-23):
为什么我也改了一台,亚拓150X的三合一主板调了个180度才能正常飞?你为什么没把主板调个180度也能正常飞行。我要如果按正常方式装主板,飞机的姿态修正就是反的。

网友F:
请问这个桨是什么机子的?改grs主板有什么好处

网友G:
110机子太好飞了
在家耍耍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桨是什么机子的?改grs主板有什么好处

桨是hcp100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110机子太好飞了
在家耍耍很不错

对啊,在哪都可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也改了一台,亚拓150X的三合一主板调了个180度才能正常飞?你为什么没把主板调个180度也能正常飞行 ...

有个舵机要改反向的啊!还要在app里面把舵机改下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桨是什么机子的?改grs主板有什么好处

改grs首先亚拓的东西还是比较靠谱的,而且操作起来比较细腻!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grs首先亚拓的东西还是比较靠谱的,而且操作起来比较细腻!

是的,我就是冲这才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grs首先亚拓的东西还是比较靠谱的,而且操作起来比较细腻!

得空放几个视频!

网友H(2020-11-23):
大桨怎么搜,想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桨怎么搜,想买

大浆现在不知道还有没,飞越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浆现在不知道还有没,飞越的!

还有,不过很贵。
18一个,还有很贵的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有,不过很贵。
18一个,还有很贵的运费

那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