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使用遥控器玩空战,战争雷霆这样的游戏?

楼主(2020-03-11):
求大神指导,代替飞行摇杆,还有加密狗还要用吗,谢谢

网友A:
还是要摇杆才好玩,而且仿真飞行需要太多按键了,遥控器也好,还是手柄也好,都是不够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摇杆才好玩,而且仿真飞行需要太多按键了,遥控器也好,还是手柄也好,都是不够用的

这套装备。就差个仿真座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摇杆才好玩,而且仿真飞行需要太多按键了,遥控器也好,还是手柄也好,都是不够用的

可以可以,我只是想用18通道遥控器把基础设定了,襟翼,起落架啥的

网友:
用加密狗就行,opentx的控也可以直连,玩战争雷霆用的话只能去打全真,不然要被虐死。而且按键要自己一个个设置挺麻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可以,我只是想用18通道遥控器把基础设定了,襟翼,起落架啥的

玩战争雷霆 用鼠标键盘比较有优势。毕竟是娱乐游戏~  我也玩,不过不用摇杆,用摇杆玩简直悲剧。。哈哈特别是街机房~ 我用摇杆玩DCS WORLD,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