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65mg舵机电机替换型号

楼主(2020-03-11):
去年再入坑,用k8调试老机器,结果挂了5只海泰客65mg模拟舵机。近日拆开发现是电机挂了。
请教大神。这个替换电机型号谁知道?最好有马家链接。谢谢

楼主:
看来模拟的65mg真是老了。可能好多同学都不知道了
来自微站

网友A:
拆开电机后盖看看是不是碳\铜刷挂了。修理它好过方便换电机。

网友B:
当年的450高档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的450高档舵机。

当时价格也是老贵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电机后盖看看是不是碳\铜刷挂了。修理它好过方便换电机。

下一步就这个想法。电机轴都卡死了,估计彻底挂了
来自微站

网友:
很多3轴不支持模拟舵机

网友C:
拆个辉胜或者银燕的9g舵机,几块钱就会有惊喜

网友:
以前买过电机,忘记在哪家店了

网友:
还是先在K8的博士帽里面把舵机调成模拟的再插吧~默认是数字

网友:
飞过手感最好的舵机

网友:
这个输出齿好粗,扎实

网友D:
要便宜的话推荐你用银燕ES09MD,我的亚拓450昨天才换了一套斜盘舵机,原机DS410虚位大,买了三颗09MD换了,速度力量完全能满足450用了。如果看不上银燕的话,当我没说,哈哈

网友E:
换舵机啊,闲鱼收一套不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个辉胜或者银燕的9g舵机,几块钱就会有惊喜

找找以前报废的辉盛看看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便宜的话推荐你用银燕ES09MD,我的亚拓450昨天才换了一套斜盘舵机,原机DS410虚位大,买了三颗09MD换了, ...

还有一套deko1102没有用尼。就是还有3套老副翼450外加n多副翼配件,想着再折腾折腾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舵机啊,闲鱼收一套不贵吧。

有舵机用呃
来自微站

网友F:
楼主拆了辉盛9克舵机的电机试过了吗?好用不?我目前也在用十年前的有副翼在飞,也是65mg,虽然没有坏但期望有个后备,希望楼主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拆了辉盛9克舵机的电机试过了吗?好用不?我目前也在用十年前的有副翼在飞,也是65mg,虽然没有坏但期望 ...

长了一点点。应该不行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