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价47元 自制无线模拟器

楼主(2020-03-11):
首先放成品图

原件列表:cp2102 usb转ttl 8.75 包邮
富斯IBUS FS-RX2A Pro 接收机 37.5(邮费7块)
总价46.25 向上取整 47元

然后接线就行,一般cp2102 usb转ttl 这个板子是带5V输出的,标记为VCC。
按照下表接线:
cp2102 usb转ttl FlySky 接收机
GND GND
VCC +5V
RX IBUS

接好以后,需要先在电脑上安装CP2102的驱动
然后需要一个小软件  VJoySerialFeeder 来接收cp2102的信号,按照下图操作

链接以后,可以看到,有14个通道可以用,速度很快,只有7ms

这个时候你可以点击save来保存一下,以免以后每次启动都需要重新配置,此时再打开liftoff等等模拟软件就可以畅玩了

如果是frsky的接收机,sbus的协议,也可以自制一个,稍稍麻烦一点,不能使用cp2102 usb转ttl 这个模块了,需要用arduino nano这个小东西,价格也不贵,13元包邮。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参考这个链接操作一波
忘记说了,最后还需要安装vJoySetup,然后再virtual这个选项选择vJoy,然后打开liftoff就可以了

祝君玩的开心!

网友:
不错不错,帮顶帮顶,穿越模友的福利

网友:
我是拿加密狗改了一个,这事知道晚了

网友:
模拟器很贵吗

网友:
不错,不过搞个加密狗更方便

网友A:
楼主好手艺,好东西,但是自从T16改了typec口之后,既可以玩模拟器又可以充电,完全不再想用无限模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手艺,好东西,但是自从T16改了typec口之后,既可以玩模拟器又可以充电,完全不再想用无限模拟器了… ...

T16 本来的老T型USB口也可以玩模拟器,只是不能充电。我只是觉着拖一根线太烦人了才做了一个

网友B:
老哥你好 请教一个问题 信号协议里面没看到PPM啊 哪个是PPM

网友C:
直接可以照图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你好 请教一个问题 信号协议里面没看到PPM啊 哪个是PPM

应该是不支持ppm输入的,目前帖子里的方案只适用于ibus协议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可以照图焊吗

ibus的接收机可以直接照着图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ibus的接收机可以直接照着图焊接

老哥你好 我用自己uno的板子刷了程序接遥控成功用VJoySerialFeeder读出来通道信号了,但是vJoySetup不会设置,可否说明一下

网友(2021-01-27):
楼主,问一下 VJoySerialFeeder您能发一份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