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锐视双接收显示信号强度不一样

楼主(2020-03-11):
同样都是枫叶棒子,近距离时右边的接收显示信号总比左面的低10。这是为什么呢?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信号值仅供参考,差一点点无所谓了啦

网友:
一山容不了二虎,总有比个高下的嘛

网友B:
左右天线交换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天线交换试下

不行。没什么变化。还是老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值仅供参考,差一点点无所谓了啦

虽然是参考值,但为什么会不同呢?

网友C:
一样的情况,只是我的右侧信号强度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情况,只是我的右侧信号强度更好一点。

使用时有什么影响吗?感觉鹰眼的显示器有毛病,这是第二个显示器了,第一个单接收,信号强度怎样都在五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