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左右信号不一致呢?

楼主(2020-03-11):
同样都是枫叶棒子,近距离时右边的接收显示信号总比左面的低10。这是为什么呢?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可能没弄明白什么叫做参考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能没弄明白什么叫做参考值

虽然是参考值,但两个接收强度还算是有差别的吧?

网友B:
图传模块之间灵敏度会些许不同,这是正常的。另外RSSI只是一个参考值,不是绝对值,所以它显示89,但实际可能就是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模块之间灵敏度会些许不同,这是正常的。另外RSSI只是一个参考值,不是绝对值,所以它显示89,但实际可 ...

谢谢您的解释这就明白了!在请教一下,几年前我的第一个普及版鹰眼,即使发射接收在一起开机,信号也只有50%多点,到空中百八十米就变成20%-30%了,也没图像。这就不正常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释这就明白了!在请教一下,几年前我的第一个普及版鹰眼,即使发射接收在一起开机,信号也只有 ...

是的,一般来说RSSI有10左右的误差都是可以接受的。有些模块开机烧一段时间RSSI就会正常了。你说的开机RSSI过低有可能是接受模块故障,也有可能是发射/接收锁屏不准,应该多测试一下才能确定

网友C(2020-04-21):
2W的图传不到500米就没图像了   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C:
2W的图传不到500米就没图像了   什么鬼

换!我的也是,你比我强。我的不到一百米就雪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我的也是,你比我强。我的不到一百米就雪花

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