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xk的舵机是不是很烂 暨 空心杯电机拆解

楼主(2020-03-11):
最近xk120车况愈来愈差,飞炸了两次,搞掉了一个舵机

上次硬着陆把尾电机给憋熄火了,烧了,也是空心杯。这次有个舵机憋死了。

买了个新舵机换,结果一上电没几秒发烫舵机里电机又烧了,塑壳都融了,真实狗屎。估计是出厂次品给我了,这舵机外壳上啥标都没贴,让卖家退了钱。

两个舵机拆开看了下,结构一样的,电路板不同。老舵机是一个无丝印SSOP多脚控制芯片加一个SO8 电机驱动,MX612:

电机驱动/        MX612E

  •             商品编号:C110207

  •             封装规格:            SOP-8_150mil

  •             品牌:            中科芯亿达

  •             型号:            MX612E

                                      描述:             H桥,马达驱动芯片,2V-9.6V,持续达1.4A,峰值达到 2.5A。

新舵机,不知是 集成度高了 还是缩水了,直接就一个SOP8芯片,估计是接收信号处理跟电机H桥驱动集成在一起了,杂牌丝印无法分析。

把烧了的新舵机直接用5v接入并给ppm信号,舵机臂动一下就停了,有点卡住走不动的意思。新舵机的空心杯电机单独拆下来,给5v还能转,说明电机是好的(也可能烧残了,线圈残了缺相导致肌无力)。看样子是控制板烧坏了,给不了电流;反正这舵机就是驱不动。

寄希望于老舵机,老舵机的空心杯拆下来发现烧了,通电完全不转;用好的空心杯换上去,还是不动作,说明控制板也挂了。

Over,两个全完,只能再换新的。
想吐槽这种微型舵机质量好差。

网友A:
我想知道舵机是否有虚位

网友:
空子杯本来就脆弱。熄火要快。 拔电池也得快。 舵机电机融外壳就是憋了。要么电机齿打滑了。电机高温

网友:
伟力要求不能太高了

网友:
小飞机别要求太高

网友:
每個玩k120的人很多都被坑,換個es9254吧,一勞永逸,玩得開心,

网友:
打錯,係es9251

网友B:
我认为K120的痛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舵机不抗造;另一个是横轴太细。

楼主:
谢谢,

我也是今年玩了一阵子小机,才发现空心杯真不皮实。昨天搜了下论坛
看了别人的帖子
发现大家有类似问题,已定银燕ES9251,准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舵机是否有虚位

还好,原厂舵机没啥虚位,微型齿轮精密注塑件精度还可以的。

就是太脆弱了,外壳胶粘的低成本设计,螺丝都没有,感觉弱不禁风很容易搞坏。尽量别碰它。昨天烧了新舵机后再安装搞得我都有阴影了都不敢用力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K120的痛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舵机不抗造;另一个是横轴太细。

我感觉伟力的电子部件(无论车船,控,接收板,电调一体)做的还不错,集成度高紧凑型好,功力水平可以的。

但是某些周边零件实在太水,毕竟市场价格定位在玩具和专业RC之间,挺尴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伟力的电子部件(无论车船,控,接收板,电调一体)做的还不错,集成度高紧凑型好,功力水平可以的 ...

所以改,旋翼头改华科尔120的,舵机换金属的

网友:
我全新入手第2天就莫名奇妙挂掉一只舵机,马上买了一个新的补上,马上就出掉了,伟力120不会再碰,科科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