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叫个不停················

楼主(2020-03-11):
老模友大家好!兴许有的模友我应该还认识的,已经有十年了没有玩航模············
前几天小有兴趣,将我的450SE整起来,虽然不怎么发烧,但是毕竟烧过。有一个问题请教:遥控开机,450上电,电调有响声,发觉控的叫声不断,也查了信息,还是不行···········谢谢了先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U4MzI1NDA2OA==.html?spm=a2hbt.13141534.0.13141534

地址贴上来了······················

网友A:
貌似接收机与遥控器没有建立通讯链接

网友:
录个视频看看

楼主:
2014年最后一次拿出来玩玩,倒飞甩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接收机与遥控器没有建立通讯链接

从摔机到现在搁在墙角没有管他···············

网友B:
控在搜接受配对?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在搜接受配对?

试了多遍无效··················

网友:
把喇叭摘掉试试

网友C:
遥控换一套试一下。这个电调声音应该是没检测到油门信号,接收机的灯闪不闪,时间长了晶振可能有问题

楼主:
只能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换一套试一下。这个电调声音应该是没检测到油门信号,接收机的灯闪不闪,时间长了晶振可能有问题

只有一个控,没法再试机··········控的晶振是好的,因为我这里有接收机收到干扰

网友:
有点像控和接收机对频没对上~~

网友:
快速鸣叫油门不在最地位或者有通道开关没有复位,慢速鸣叫是没有对频

网友:
完整视频都看了,只看见陀螺仪,什么控都不知道。你这个是电机信号声音,哪里是控滴滴响啊!
重新校准下油门试试。
遥控器油门打最高,电调 接收机通电 ,听到滴滴两声后油门拉倒最低,长滴,完毕。断电后重新上电。
来自微站

网友:
听声音就知道是接收机没有信号的声音,遥控没对拼啊老铁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450SE修好了,是由于控的接收不到信号,拆下后重新复位在上电就OK

网友:
老飞机啊!我有3架。都拆的乒嘭散
来自微站

网友:
重新玩还是得恶补下基础知识,我十年没碰飞机了,在论坛恶补了一个多月的知识,450所有轴承无论大小全都拆开上油脂,四个舵机拆开上油脂,用了近三天,装机调机用了近两天,现在已经飞了很多架次,很好。

网友:
有副翼,估计没几个会用了。我的401 611 701,都压箱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