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汽油机,这套尾轮组怎么装。

楼主(2020-03-11):
望大佬们给个安装方法,实在是不会装了。

网友A:
后三点,对着孔拧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三点,对着孔拧进去?

关键是还有两个铝片,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网友A:
方向舵的固定尾轮摇臂,用方向舵转向啊,前起落架叠在一起拧上去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舵的固定尾轮摇臂,用方向舵转向啊,前起落架叠在一起拧上去就好了啊

你的意思是,把两个铝片与尾起落架重叠安装在一起,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把两个铝片与尾起落架重叠安装在一起,是吗?

这不是后三点吗?我都搞不懂了

网友:
你还少了两根弹簧。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三片重叠固定的,然后那个铁片应该两边的小孔和尾轮转向的两个小孔一边都有一根弹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三片重叠固定的,然后那个铁片应该两边的小孔和尾轮转向的两个小孔一边都有一根弹簧的

你的想法跟我想的差不多,但是三个铁片重叠安装,有这个必要吗?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想法跟我想的差不多,但是三个铁片重叠安装,有这个必要吗?起什么作用。

三块应该是减震或者是加强的,没有那两片可能是强度不够的,我看你的图片显示的铝尾轮架单片都是好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想法跟我想的差不多,但是三个铁片重叠安装,有这个必要吗?起什么作用。

你这个尾轮架板应该是铝的,不应该是铁的

网友:
三片重叠固定能更好起到减震缓冲。

楼主:
应该是这样安装了吧?

网友:
有轮的在最下面

网友C:
类似汽车钢板弹簧,有轮子的在最下面,上面依次缩短,再加上两根小弹簧九OK了。这是我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汽车钢板弹簧,有轮子的在最下面,上面依次缩短,再加上两根小弹簧九OK了。这是我的理解。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