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充放电插头扩展板

楼主(2020-03-11):
网上也有卖类似功能的插头扩展线,不过都是用软线进行分线的,看着太乱,闲的没事就搞个看着整齐的。选用的插头基本都是Amass的,从30到150。为了整洁,用印制板作为基板,为了大电流,附加了厚铜皮。

所用到的插头就是这些,除了最小的那个,其它的都是Amass的,手头主要用的就是这些,其它的就没有往上放。

基板用的是1.5mm厚的印制板,本来就打算用玻纤板打孔,结果不必做印制板便宜多少,想想还是印制板好用些,没有要阻焊丝印什么的,看着难看点。

印制板如果选用超厚铜箔的,价格会很贵而且铜箔也不能做的太厚,最终的方案是用铜皮加强,按照形状用0.5mm厚的紫铜皮切割出来。本来想镀个锡或银的,结果加工费太贵就算了。
反正也不影响焊接。

把铜皮用硅胶粘到印制板的两面,硅胶不用多,有一点能固定上就可以了,千万别用502之类的快干胶,焊接的时候一加热,那味道太难闻了。

贴好铜皮后把四个角的固定铜柱也用焊锡焊牢。固定底板用。

150插头本来是直接焊线用的,并不适合装到印制板上,只好改造下,买来了5mm的黄铜棍,切成小段,然后插到插头后面,这样才能焊到电路板上,一定要用大功率的烙铁,小的会虚焊,最后把所有的插头都焊上。

150的外壳也需要切割下才能装进去,这两个150插头花了不少功夫。

用厚的PC板切割成小块,并且打上四个孔并倒角,纯手工加工,不太整齐,凑合看了。

最后用螺钉把底板给固定上。

板子还没有最终完成,还没有把线焊上和把150插头用环氧胶给固定死,这个扩展板如果想改成并充板也很容易,只要找个长的底板固定几个,然后用粗线并联起来就可以了。
这东西就是锦上添花的玩意,可有可无。大家看着乐乐就好,不用拍砖了。

楼主:
我就奇了怪了,图片的位置又乱了。

网友:
一劳永逸好东西,绝对值得这”工钱”

网友:
楼主多做几个卖给模友们吧,模友们都需要这个啊

网友:
牛就一个字

网友:
这点铜皮还是不保险,换了我还是会做搭棚焊。

网友:
我是a 6,貌似用不着!

楼主:
用的是0.5mm厚的紫铜皮,基本够用了,不够就再用厚些的,也简单,实际上会出问题的地方是焊点,不是铜皮部分,这种结构铜皮散热很好,不会出现过热的情况。

网友:
铜柱哪儿有的卖??

楼主:
淘宝上买的黄铜棍我自己切的。

网友:
不错,总会有要用的时候^_^

网友:
这铜皮是线切割吗?

楼主:
应该是激光

网友:
做的不错 lz厉害了

楼主:
多做了两个,有需要的联系我,就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