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遥控器接收机普通模式和高速模式怎么选择

楼主(2020-03-11):
如题,玩了这麽多年航模今天突然没事闲的想起来6208sb接收机,两个模式,高速和普通,请高手指点选择与利弊,谢谢!

网友A:
我只知道对于我来说他们没区别

网友B:
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对于我来说他们没区别
所以问高手啊表情

楼主:
高手都隔离了吧

网友C:
6208没注意,好像是有两种模式。7008我就知道有4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