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像真手抛机改30涵道f22

楼主(2020-03-11):
像真手抛机f22改30涵道初步成功,于今天首飞成功,在次感谢提供帮助的模友!共四个舵机,两个用于控制全动尾翼,两个用于控制方向。
主要设备清单:
群汐30涵道14000kv

taxi主板 自带混控 6克 带AS3X三轴陀螺 DSMX 2S供电(某宝帽子家有出售,仅此家出售)

小蜜蜂BLHeli-S 20A电调,优点是很轻,对小机来说能节省不少重量,油门线性也很好(为穿越电调,不带bec,搭配上述2s接收机正好)

2s 650mah 60c电池、2g舵机、钢丝、套管等

改装简介:
像真手抛机f22改前

首先将手抛机背部切开

便于挖涵道气道,把头部切开,尽量按原有纹理切,痕迹不明显

将f22尾翼切开,便于安装全动尾翼(有没有很像心)

切出尾翼舵机安装位置

将f22尾喷管“剥皮”,便于挖气道,此处分了两段,主要是考虑f22尾部太小,不行就不要最后一段

挖出气道和涵道安装位置,机头挖通进气道倒着看,有没有感觉像。。。

安装舵机并埋线

将涵道和电调焊接好,涂泡沫胶固定于安装位置,此处接线脑抽返工(见下图),白色为广告纸分层取光滑一面用于铺气道,此处返工加长贴纸

更改接舵机延长jst1.0头,加长气道贴纸

将钢丝加热穿出方向舵拉杆位置,并将套管埋于其中

适当调整位置并安装舵机和拉杆

合上机身,涂胶并用胶带固定(还是走位了),30涵道对于f22大了一点,因此让下部突出一些。为了便于贴气道,裁下一块,见图,有没有像心

将两侧气道(漏拍)和下表面贴纸(剥皮部分贴纸漏拍)

将尾翼切一小段和开摇臂位置,然后将摇臂安装于舵机后安装尾翼,先涂泡沫胶然后热熔胶固定

将座舱切开并掏出位置,习惯此处放电池

用一节套管和碳杆做插销,后端用小磁铁(用热熔胶固定)用于固定座舱盖

在机身两侧开出作弊孔,并用碳片做进气格栅

楼主:
将电调信号线焊接与接收机此处(感谢肖模友指导)接线安装接收机,待整理线束,气道

座舱喷漆,起飞重量120g+

网友A:
这一挖工程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挖工程大

确实挺费功夫的

网友B:
厉害了,真有耐心

网友C:
群友来顶,确实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真有耐心

喜欢就干

网友D:
用什么东西挖的洞,搞得真不赖,不知道飞起来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东西挖的洞,搞得真不赖,不知道飞起来如何

美工刀就行啊,电热辅助,少用。  飞起来不错的,视频录的太渣就没有上传

网友E:
其实,外接电调直接插到舵机口,然后把那个通道设置成油门就好,很方便,找输出点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外接电调直接插到舵机口,然后把那个通道设置成油门就好,很方便,找输出点比较麻烦

不行的,独立的插口只有四个插头那个,被我用方向了

网友F:
非常棒的F22,这次搞得好呀,上了30涵道。飞行视频我看过了,很棒了。动力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群友来顶,确实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棒的F22,这次搞得好呀,上了30涵道。飞行视频我看过了,很棒了。动力可以。

谢谢支持!动力足够,轻松过1。录的视频质量太差了,就没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路过帮顶加油

多谢马老师!

网友H:
电装是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装是无刷电机?

是的,30涵道

网友:
外科手术一般,需要耐心毅力和热爱。。。

网友:
厉害!这电装真是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