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6改天线,跟车里遥控

楼主(2020-03-11):
先改天线,然后再买个e7s改天线,加功放,最低成本4kmFPV

方案

网友A:
馈线太长也有损耗吧

网友B:
先不说馈线太长也有损耗,座在车里视野也不好。除非玩FPV

网友C:
用什么功放

网友D:
用什么功放?我的fsi6x信号差也想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功放?我的fsi6x信号差也想改

还没想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说馈线太长也有损耗,座在车里视野也不好。除非玩FPV

已经失败了,焊接技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馈线太长也有损耗吧

感觉也是,慢点还没到影响操控的那种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功放

不敢整了,就玩600m视距内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