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新手用什么样的控?

楼主(2020-03-12):
新手一枚,请问大家有没有推荐新手用的高性价比的控?

网友:
买能承受的最贵的就行了

网友:
如果有信心坚持下去,不久就成为老手。所以支持楼上!

网友:
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预算多少?准备玩多久?要飞什么飞机?你问的太笼统了,说详细点

网友:
天地飞遥控,七通道或着9通道。最低要求是有中文设置显示屏

楼主:
船模。已经有个天地飞7飞固定翼了。这个船模是不是也可以用天地飞7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船模。已经有个天地飞7飞固定翼了。这个船模是不是也可以用天地飞7呢

也可以用这个,只是没有枪控感觉安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用这个,只是没有枪控感觉安逸。

好!明白啦!谢谢你

网友:
FSGT2B,用了几年,反正以我0.8的视力60公分的船目视范围内没失控过,便宜。
只不过机械调节无法保存参数,几条船共用一个控就比较麻烦。
GT3能保存参数。
这应该是市面上最便宜的原配锂电池抢控了。

网友:
你个只玩车船,还是算上飞机一起?只玩车船,乐迪枪控就行了,300来块,或者天地飞的枪控,如果想一控多用也玩飞机,就买个天地飞的板控,妥妥的够了。  我买了个乐迪的枪控,一个天地飞板控。新手这样足够了。

网友(2024-04-02):
买能承受的最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