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F2 飞控自动返航的问题。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

楼主(2020-03-12):
我模式切换我接到了遥控器的三段开关上面,现在拨动到最下面就是回家模式。我想请问一下:
1.正常飞行的时候如果我拨动三段开关到回家模式飞机是不是就自动返航了?
2.自动返航到家以后如果我不去操作飞机是在上空盘旋还是怎么样?
3.飞行过程中如果丢失遥控信号是不是会自动返航?看论坛好像说要在遥控里面设置失控返航,失控后遥控自动切换到回家模式,那么既然已经失控了为什么遥控还可以发送信号到接收机让他执行返航命令呢?
4.如果图传信号丢失是不是不会自动返航,要马上手动切换到返航模式?
5。在自动返航模式下如果我看到飞机遥控去操作飞机会做出反应吗?还是必须先手动拨动三段开关关闭自动返航?
不好意思,FPV新人一个,问题比较多。

楼主:
我的控是SPEKTRUM DX7S,不知道怎么设置失控返航。找了一遍好像遥控里面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A:
1、会自动返航。
2、会自动盘旋,高度可自定。
3、不设置时空保护的话不会自己返航,需要在遥控器内设置时空保护,丢失信号后自动切到三段开关返航模式,因为失控保护的设置是存在接收机上的。
4、图传丢失不会自动返航,需要手切。
5、这个就比较复杂,如果超出范围失控,就会触发返航,当返回到遥控范围,又收到遥控信号,又会自己切到遥控自稳模式,结果就是在失控边缘反复切换,所以只能是在显示器上或者从姿态上看出已经自动切返航的时候,再把你的三段开关手动拨到返航模式。这个跟APM不一样。然后返航模式下遥控无响应,需手切模式。

强调一下,我那是两三年前的非凡F2,现在新产品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会自动返航。
2、会自动盘旋,高度可自定。
3、不设置时空保护的话不会自己返航,需要在遥控器内设置 ...

谢谢,刚刚不知道为什么,我上电对频,然后遥控处于平衡模式,卫星搜到6颗,飞控里面却突然显示处于返航模式。电机高速运转,幸好我手拿稳了,后来断电重新上电才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会自动返航。
2、会自动盘旋,高度可自定。
3、不设置时空保护的话不会自己返航,需要在遥控器内设置 ...

飞控设置里面有个航点,不知道如何关闭,我担心不关闭的话一上天就向设置的航点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设置里面有个航点,不知道如何关闭,我担心不关闭的话一上天就向设置的航点飞去。。。。

新产品我就不知道了,我那F2只有一个家的设置,每次飞行都一定要记得重设家的位置,否则自动返航就会往上次家的位置飞。新的是不是上电自动设置就不知道了

网友:
算了算,我的F2应该有6个年头了,哪时候小魏还在和**打嘴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