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的副翼设置成襟翼会失速吗?

楼主(2020-03-12):
手里新买了一个复材飞翼机,没有单独襟翼,只有副翼,因为是复材想好好爱惜玩个10年8年的,起飞重量有300多g,想设置襟副翼,不知道有危险没

网友A:
如果不配合前沿襟翼一起使用的话,这个襟副翼会变成升降舵,打开后直接俯冲......

网友:
飞翼这种飞机怕是不行的,没有单独的升降舵

网友:
当襟翼用那不就是两个翼面向下吗,不得栽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配合前沿襟翼一起使用的话,这个襟副翼会变成升降舵,打开后直接俯冲......

哦,对头,想起来了,副翼也是当升降舵再用,如果再设置襟翼就当推杆了

楼主:
哈哈哈没反应过来

网友:
从没听过飞翼设襟翼

网友:
玩航模已经很奇葩了,你这想法更奇葩。

网友:
降落时一开襟翼,直接轰地,然后一脸懵逼。

网友:
什么尺寸的飞机?起飞重量只有300多克?这么轻,降落不会很快的。

网友:
飞翼为了飞的稳定才选用的s翼型,故意把后缘上翘,头一次听说有人给飞翼设襟翼,建议看看飞机空气动力学相关的入门书

楼主:
没反应过来,设置襟翼有点像推杆了,不好意思,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