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输出问题

楼主(2020-03-12):
求助,这种电源输出端可以并联么?接240w充电器用。卖家说输出口是各120w

网友A:
之前也这样想过。。。但好像需要电源有均流功能,才可以并联使用。
具体不清楚,也没试过。。。所以。。
等下面大神回复。

网友:
这个电源这么神奇的,每个端口120w,不是自动适应的吗?多花几十块买个好的就好了。

网友:
要看电源,支持oring的电源才可以。

网友:
一般的电源都有两组以上的输出接线柱,接线柱同极性的是并联在一起的。
图片上的,肯定也一样,两组V+并联,两组V-并联。
卖家说的不专业,这个总功率240W,从一组接线柱就能输出。
另外,240w的充电器,使用电源时最好留出余量,电源满负荷运行不确定什么时候出问题。选300w的电源肯定没问题。
普通开关电源不能并联使用。

网友:
楼上说的对,厂家为控制成本也不会单独做两套相同电压输出的,实际是一组输出,只是在接线处分别引出的。你在电源不加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两个输出,如果是不相通的就是双电源,如果是通的,就是二次是一个输出。至少我看到的绝大多数电源都是这样的。

网友:
只要几个电源完全一样,就可以并联使用。

网友:
我在闲鱼发布了【明伟明纬开关 监控 通信 LED 航模充电器电源S-600-】椱ァ製这段描述后,打开闲鱼

网友:
看上去应该是两组接线柱而已本来就是并联这的!

楼主:
我跟卖家说接航模充电器,200w的,卖家直接说不能用不让买。。。。
后来收了个笔记本电脑240w电源,体积小还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