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你们入手fms的机子精调吗

楼主(2020-03-12):
最近入了部守护者,通电后舵机臂都是不垂直舵机的,以前玩电直总要调到垂直,强迫症吧,请问有必要吗?

网友A:
应该没必要。不过我好像在这方面也有强迫症,我总是想法把它调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必要。不过我好像在这方面也有强迫症,我总是想法把它调正。

按道理来说,垂直的话左右行程会比较接近点

网友:
新买回来的飞机是要调整的,部一定要精调。舵机臂应该垂直或者水平,虽然有陀螺仪,两边的行程时间不一样。

网友B:
我想知道怎么调垂直,舵机拆来调整齿轮吗?

网友:
必须精调,不调的都是准备10起落内换下一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怎么调垂直,舵机拆来调整齿轮吗?

调整舵机臂在最接近垂直的地方,然后遥控器上微调

楼主:
我这部通电后转向舵机一直想,不知道正常不,方向尾翼看着也有点歪,尾翼等上天关闭飞控再调节

网友C:
调舵机臂算什么精调啊。舵机臂是齿连接,中位时不可能百分百垂直,你再调也只能装到接近垂直。不用在意,舵机行程远大于舵量需要的行程,什么影响也没有。
你最需要调的是舵面,保证舵面水平和垂直,这个很重要。新机,尤其是FMS这种模具准确做工比较精细的新机,很好调,你只需要调整拉杆长度,让舵面两端和非活动部分严格对齐就可以了。质量差的机子和炸过的机子,调舵面就麻烦多了,大多需要上天试飞后才能调准,新手就是试飞以后也不一定能调对(舵面整体上偏和整体下偏也会改变翼型,导致气动中心、重心等一系列比较复杂的变化)。这也是我推荐新手买质量过硬的入门机的重要原因。
守护者前轮需要根据地面试跑情况进行精调,保证滑跑不偏斜,前三点的飞机都需要调这个。我都是在客厅对准地板缝,跑几米看看左偏还是右偏,然后细调拉杆长度,这个需要一点点的耐心。
祝你早日爽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部通电后转向舵机一直想,不知道正常不,方向尾翼看着也有点歪,尾翼等上天关闭飞控再调节

转向舵机有必要换个金属的,尤其新手有可能重降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舵机臂算什么精调啊。舵机臂是齿连接,中位时不可能百分百垂直,你再调也只能装到接近垂直。不用在意,舵 ...

我的机子来的时候歪到都无法形容了,齿连接没错,找最近点然后控上微调一下还是可以的,最起码目测不会歪,以前玩直机养成的习惯,现在看着歪歪的好别扭.
前轮还好,地上跑几米,别歪得太厉害就行了,100%直线也不大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向舵机有必要换个金属的,尤其新手有可能重降的情况下。

等炸坏了换,泡沫机不好的就是基本都粘胶,不像直机拆两个螺丝就能搞定,家里还有几个KST 215

网友B:
用遥控器微调,前后行程就不一样了,就导致一面舵量大另一面舵量小,当然够用另说,如果不飞3D什么的,我估计影响也不大吧,3D估计影响也不大吧,我比较糙,不是特别在意,另外不论是前三点还是后三点,轮子的直线我都调不好,反而把起飞降落练习的很好,我原以为拆舵机调呢,我自己研究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遥控器微调,前后行程就不一样了,就导致一面舵量大另一面舵量小,当然够用另说,如果不飞3D什么的,我估 ...

控里有个sub-trim的选项,就是用来调整舵机中立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里有个sub-trim的选项,就是用来调整舵机中立点的

那个和微调本质相同,只能用SUBTrim后,保留了微调的行程,还是损失舵机行程的

网友:
这个不用精调啊。只要不是差的太厉害, 大差不差的就行了, 泡沫机不是轻木机,泡沫的或多或少都会歪一些,习惯就好,

网友:
摇臂如果歪得太厉害,还是调一下吧,不然两侧行程差好多。取下摇臂重新装到接近正中的位置。

网友:
我感觉无所谓,不再中立点行程会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