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线老化,硬,有什么处理方法吗?

楼主(2020-03-12):
闲置3年的机子,拿出来舵机线都老化了,但舵机还能动?各位大佬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网友A:
实在不行的时候就得自己换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的时候就得自己换线了

舵机没什么问题,不知道电吹风吹吹会不会好点

网友:
拆开自己处理一下,换线

网友:
电吹风不吹了还是硬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没什么问题,不知道电吹风吹吹会不会好点

立马好很多。数分钟后恢复原样。换线吧
来自微站

网友:
橡胶塑料老化过程不可逆,换新的吧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我来拆开看看怎么换

网友:
舵机很容易坏掉,弄个坏舵机的线拆过来就是了

网友:
买延长线换了吧

网友:
只能换 没其他方法

网友:
只能换线吧,外皮氧化老化了,再吹都是假的

网友:
换线。简单。快速

网友:
质量好差!才三年?我放了十年的机子所有的线都好好的,65mg,401+9257亚拓电机电调都完好,我都拆开检查过无问题,目前都已飞了几十电了无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