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麻烦给推荐一款室内小无刷

楼主(2020-03-12):
主要是在小区和室内飞飞,不用卡录什么的。之前飞过银燕的tinyhawk s感觉动力太弱了,还有就是一炸螺旋桨就丢了。现在想再买一个有没有推荐的?动力要足,要耐炸

网友A:
翼飞的小蜻蜓,动力足。B站看的测评。

网友B:
mobula 7,我觉得很好玩的

网友C:
mobula 6竞速版本, 超级轻, 动力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bula 7,我觉得很好玩的
Mobula7有没有推荐的店家兄弟?

网友B:
网上都比较靠谱的,比如happymodel,建以f4飞控的,支持1-3s,使用后期注意电机线根部的加固,磕碰久了,难免细小的电机松动断开缺项,学会自行焊接或者绕线基本可以用一辈子了。其实f3飞控的支持1-2s也行。地下车库,小公园没风天气,人畜无害,那叫一个棒。可以看看哔哩哔哩站上的相关视频,看一下是否你所喜欢的。我收了一架二手的,自行调整完毕,很喜欢。

网友D:
还是推荐mobula7,炸不坏。

网友E:
Mobula6和7都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