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炸一个装一个sw laser 60寸

楼主(2020-03-12):
天翼60寸 laser,快插结构,从此再无拧螺丝的烦恼,装ga1500 不装电池2.55kg 比ef540重了350g

网友:
除了贵点,其它都好

网友:
故意的吧

网友A:
这机体积重量都比ef大,灵活性还是差那么点ef laser,我之前一架黄的,飞了ef laser 之后,它就被冷落了...

网友:
同款,刚刚装好,还没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体积重量都比ef大,灵活性还是差那么点ef laser,我之前一架黄的,飞了ef laser 之后,它就被冷落了... ...

副翼灵活,尾巴稍微肉一点,天翼这飞机偏aj风格。

网友:
能不能照一张装上电池重心正好电池的位置?

网友:
天翼快装不错!